在菜单中右键菜单是怎样定义的

楼主(2008-02-20):
在CAD04或05中右键菜单是如何定义的,是否与06、07定义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内容,楼主参见以下附件

楼主:
我试过但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8-04-07):
不可能,每个版本我都用了,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换个CAD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