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启动瞬间的冲击和磨损到底有多少?

楼主(2008-02-20):
发动机启动瞬间的冲击和磨损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大于10分钟怠速运转的正常磨损?

网友:
发动机启动瞬间的冲击和磨损到底有多少?这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在严冬,车在外面放置了一夜,润滑油早就全部流到发动机的底部,那么,车辆启动时处在干摩擦状态,同时由于严寒,发动机活塞与缸体之间在很短时间内还得不到润滑油,这时的磨损最大,有统计说严冬时的启动一次,相当汽车行驶60km的磨损量。如果在车辆还没有完全冷却状态下,说明发动机停止的时间不长,发动机的机油不会全都流回发动机底部,这时启动基本上磨损不大。如果汽车在停驶之后半个小时之内启动,基本不会有什么磨损。但是每次启动对蓄电池还是有影响的。所以,启动时,万一一次没有启动成功,最好等上3分钟以后再启动,对蓄电池好一些。

楼主(2008-04-02):
谢谢,说的很细致,很有功力哦。只是感叹没有手段来量化测量,给出比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