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Solidworks的默认配置?

楼主(2008-02-21):
在使用Solidworks进行制图时(三维与两维),有许多默认的配置与我们实际使用时的配置是不吻合的,我每次都要去进行修改,觉得重复工作量太大,哪位高手知道如何修改Solidworks的默认配置文件,就象改Pro/E的Config.pro文件一样,让Solidworks自动生成符合我们日常设计习惯的配置。只是保存简单的两维图用户模版这一点我是会的,并且这达不到我要的目标。
    请Solidworks高手不吝赐教为谢!

网友:
只要设置一次就行了吧!如果换一个电脑就把data\templates文件包替换成你平常使用的那个。我就是这么用的。另外我还要一同替换lang\chinese-simplified文件包,那里也有我工程图中的设置。
LZ可以再说的详细点吗?可以再议。

网友:
可以通过自定义模板和系统选项来解决,
修改文件属性只对当前文件有效!

网友:
我是新手,不太明白,能详细点吗?

网友:
能详细点吗?兄弟,能把你的设置传上来学习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