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气当中“duty:100VA"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如何换算?

楼主(2008-02-21):
请教-电气当中“duty:100VA"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如何换算?
多谢!!

网友:
100VA就相当于100W的意思……负荷100W,什么零件上面的?

另:看了你的大名才进来的……玩魔兽的吧!

楼主:
多谢指点!
是压力开关上的性能参数!我对电气一窍不通呀!
我不玩魔兽的!哈哈!

网友:
duty
[5dju:ti]
n.
责任; 义务; 本分
职责; 职能; 职分
尊敬; 敬意; 恭敬; 孝顺, 忠节
税; 关税
【军】任务; 勤务; 兵役
【机】(机器在给定条件下所做的)功; 能(效)率; 负载; 工作状态; 生产量
【农】(单位土地上某种作物需要的)灌溉量; 灌溉率
【宗】礼拜, (修行的)功课
[口](小孩)拉屎

楼主应该多利用金山词霸这个工具,特别是专业版
以上的解释就是从上面copy过来的
在电子方面是占空比的意思,机械方面就是能耗
根据单位来看,应该以能耗或功耗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