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床主轴的密封形式?

楼主(2008-02-21):
本人愚钝,请教数控车床主轴前后两端的密封形式(防水,防尘)。我知道无运动处是“O”型圈,主轴旋转部采用的是什么形式?有相关资料的大哥请指教。谢谢!提供参考图更是感激!!

网友:
分机械密封与接触式密封圈密封,机械密封有螺纹密封、迷宫槽密封等,密封圈一般是旋转骨架式密封圈(也叫旋转油封)。
7 q9 u7 G' \" e根据机床主轴箱的结构密封形式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