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产品在蒸气处理过程中产品表面产生红锈有什么方法解决?---请教

楼主(2007-09-27):
谁知道粉末产品蒸气处理产生红锈的解决方法?
谢谢!

楼主(2008-02-21):
谁知道粉末产品蒸气处理产生红锈的解决方法

谁知道粉末产品蒸气处理产生红锈的解决方法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粉末冶金产品在蒸气处理过程中产品表面产生红锈有什么方法解决

请教各位老师粉末冶金产品在蒸气处理过程中产品表面产生红锈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你好楼主
请问什么是"蒸气处理"??
能给介绍一下吗?

网友(2008-06-30):
你的零件温度太低,并且有水气在里面,炉子升温到300度才可能放零件,保温至少半小时,之后才能通蒸汽。/(还要看炉子的大小,我们的是超小型的炉子。)炉子越大,预热温度相对要延长,具体多长也没研究。详细讨论15882426911(成都精研机械厂)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一般粉末治金 怎么做些防锈处理。

网友:
关于治金粉末的生锈问题请教

我们客户提供产品(治金粉末压铸成形),我们拿到产品后先用车床加工,然后用滚筒去毛刺,再用超声波清洗(加除锈剂和防锈剂),然后高温烘干,过后上防锈油,但是过几天后产品还是会锈,或者是产品交给客户后,客户做蒸汽处理后表面会有锈斑,现在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超级郁闷啊,不知哪位达人能救小女子一把

网友(2008-09-17):
回复 网友B:

问题可能在你的防锈剂里,因为滚筒去毛刺过程中可能会有化学试剂的加入,之后会和除锈剂反应,还有高温烘干肯定不彻底,建议你120°c油煮0.5小时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红锈就是Fe2O3,温度不准确,温度分布不均匀,低温时有液态水进入,过低温度装料等等都会产生锈红。好好看看水蒸气处理工艺。

网友(2010-10-31):
学习了一些。
多谢分享。

网友(2011-09-25):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一般粉末治金 怎么做些防锈处理。

水蒸气处理,侵防锈油

网友(2012-05-02):
我们一般烧结完后立即扔进去煮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