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空气压缩机用压力开关(附图),谁用过?

楼主(2008-02-21):
一种空气压缩机用压力开关:

有人用过吗?
不知道这种产品好用?

网友:
压力传感器吧,坏了就换.是趋势,自动控制

网友:
是叫压力继电器吧,这个好用啊,可以调节压力的.

楼主:
请教在空气压缩机上用到那里什么用途??知道或用过的还请多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2008-04-28):
达到设定压力就会发信号

网友:
1. 控制工作壓力(關閉進氣閥-起動卸壓閥, 打開進氣閥-關閉卸壓閥)

2. 量度風格, 油格及油分之差壓報警

3. 如連續訊號輸出式, 可控制變頻達至節能目的

网友:
压力继电器,当管路压力低于设定压力时发出报警信号

楼主(2008-07-23):
感谢大家对这种产品的关注,非常感谢!
不知道熟悉的朋友能否提供一些典型的应用场合!
目前,我了解到在工程机械,和运输机械上用的比较多,而且量也比较大!
普遍用的是这种压力开关!而且价格相对机械式压力继电器来说(尤其对只用到常开或常闭的情况而言)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大概在二三百左右。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相关资料!我已经附上!

网友:
空气压缩机的油气分离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