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大连二机CW6280C×3000车床,试车加工表面很粗糙---求助

楼主(2008-02-21):
最近购买了一台大连二机CW6280C×3000车床,经试车后发现加工表面很粗糙。
主要有如下问题:
精车时可明显发现吃刀量不稳定,深一刀,浅一刀。出现有规律波纹。
空车实验:(主轴和光杆都空转,不吃刀)
在不吃刀的情况下,发现拖板跳动与光杆有很大关系。光杆转一圈,拖板跳动一次。
把溜板箱走到离床头箱最近,以大拖板为基准用百分表测得小拖板有0.015MM的跳动。
溜板箱走到床身中部,以大拖板为基准,测得小拖板基本无跳动,0.001MM以内。
溜板箱走到尾座附近时,完全无跳动。
不能理解的是,如果以导轨为基准,则测不到跳动,难道产生跳动时只是溜板箱,而中拖板
没动?
在背吃刀量0.2MM时,材质为灰口铸铁以大拖板为基准,测得小拖板至少有0.03MM的跳动。粗车情况下还没
实验,估计更高。

光杆本身有4MM左右的跳动.

请教高人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车床导轨,大小拖板导轨磨损。
还有查查主轴是不是跳动很大。

网友:
我胡说一下啊
1,光杠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跳动的。可以把光杠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弯了。能校就校,不能校就换根新的吧。拆的方法不用我说了吧
2,大拖板下面的压板,间隙配的不合适,间隙太大了。你可以用塞尺检一下。有标准我记不住了,0.02??如果间隙确实太大了,只能配压板,把间隙调整到合格范围内一般就ok
3,小板的震动也偏大了吧,主要是斜铁间隙大,如果配的不好就刮一下,如果接触还不错,就调紧些。中拖板同理
按照机修手册的要求检查一下相关的部件,应该能够找到问题。

网友:
还有,“把溜板箱走到离床头箱最近,以大拖板为基准用百分表测得小拖板有0.015MM的跳动。
溜板箱走到床身中部,以大拖板为基准,测得小拖板基本无跳动,0.001MM以内。
溜板箱走到尾座附近时,完全无跳动” 以这段话分析,导轨是不是磨损的太厉害了,靠近主轴箱间隙大,靠近尾座间隙小。
你把压板间隙调小(磨或者刮),有可能在主轴箱部分合适,到了尾座的地方就走不动了。如果真是这样,只能修导轨了,那就到了大修的级别了。一般要20年 左右的年龄哎

网友:
忘了说了,楼主第一件事,要仔细检查一下床身水平。是不是床身扭曲了

楼主:
主轴跳动0.01MM,3楼的朋友可能误会了,不关导轨的事,是用百分表架在大拖板上测量小拖板的跳动.这车床只用了一年(06出厂的),导轨磨损很小的.

网友:
小拖板跳动,这个不太好理解。因为一般自动进给的时候,小拖板是锁死的。另外,小拖板本身与溜板箱没有传动结构,是纯手动的,因此我分析,即使有跳动,也是下面传上来的。

楼主:
7楼朋友分析的很对,跳动的确是从下面传上来的,意思就是说,中拖板以上好象没动. ,只是下面在动 ,汗啊.我真不晓得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床身震动导致的?
把转速调低一点,给进慢一点。

网友:
1、"精车时可明显发现吃刀量不稳定,深一刀,浅一刀。出现有规律波纹。"
  你打一下主轴与座中心的同轴度看看,再检查一下床身本身精度
2、拖板跳动是什么意思,是中拖板与大拖板的。。。?
3、查一下中拖板与大拖板、小拖板与中拖板的导轨精度。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M9 Y* L6 ~4 O: Q8 d
经仔细检查后发现进刀箱与光杆之间的传动轴不同心,导致光杆跳动.,...真不明白大连二机这样的名厂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2008-03-29):
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是车加工是撞车了.把光杆别弯了..把光杆取取出.挂起.光杆底下悬挂重物24小时就能效直

网友:
听朋友说,这机床是垃圾呀!

网友:
你的机床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请教各位

什么是拖板啊,完全不明白,看来我得把机床书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