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管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08-02-21):
1寸的锥管螺纹如何在普通车床上加工呢?谢谢。

网友:
几个手柄搬动一下既可加工

网友:
是刀架 搬个角度吧.   NPT螺纹是 1度47分, 2 W- V+ D( X3 k- J2 d
我建议是到数车上做吧.比较有保证

网友:
我以前搞过,可以先用小拖板先把锥度车出来,角度自己上网查一查,然后用锥度扳牙套一下就好了,注意控制深度

网友:
有专门的丝锥和板牙,只是注意控制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