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词汇(中英对照)

楼主(2008-02-21):
物料科学
Material Science
物料科学定义Material Science Definition
加工性能
Machinability
强度
Strength
抗腐蚀及耐用
Corrosion & resistance durability
金属特性
Special metallic features
抗敏感及环境保护
Allergic, re-cycling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化学元素
Chemical element
元素的原子序数
Atom of Elements
原子及固体物质
Atom and solid material
原子的组成、大小、体积和单位图表
The size, mass, charge of an atom, and is particles (Pronton,Nentron and Electron)
原子的组织图
Atom Constitutes
周期表
Periodic Table
原子键结
Atom Bonding
金属与合金 Metal and Alloy
铁及非铁金属
Ferrous & Non Ferrous Metal
金属的特性
Features of Metal
晶体结构 Crystal Pattern
晶体结构,定向格子及单位晶格
Crystal structure, Space lattice & Unit cell
X线结晶分析法
X – ray crystal analyics method
金属结晶格子 Metal space lattice
格子常数 Lattice constant
米勒指数 Mill's Index
金相及相律 Metal Phase and Phase Rule
固熔体 Solid solution
置换型固熔体 Substitutional type solid solution
插入型固熔体 Interstital solid solution
金属间化物 Intermetallic compound
金属变态
Transformation
变态点
Transformation Point
磁性变态
Magnetic Transformation
同素变态
Allotropic Transformation
合金平衡状态
Thermal Equilibrium
相律
Phase Rule
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临界温度
Critical temperture
共晶
Eutectic
包晶温度 Peritectic Temperature
包晶反应 Peritectic Reaction
包晶合金 Peritectic Alloy
亚共晶体 Hypoeutetic Alloy
过共晶体 Hyper-ectectic Alloy
金属的相融、相融温度、晶体反应及合金在共晶合金、固熔孻共晶合金及偏晶反应的比较
Equilibrium Comparision
金属塑性 Plastic Deformation
滑动面 Slip Plan
畸变 Distortion
硬化 Work Hardening
退火 Annealing
回复柔软 Crystal Recovery
再结晶 Recrystallization
金属材料的性能及试验
Properties & testing of metal
化学性能
Chemical Properties
物理性能
Physical Properties
颜色
Colour
磁性
Magnetisum
比电阻
Specific resistivity & specific resistance
比重
Specific gravity & specific density
比热
Specific Heat
热膨胀系数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
导热度
Heat conductivity
机械性能 Mechanical properties
屈服强度(降伏强度) (Yield strangth)
弹性限度、阳氏弹性系数及屈服点
elastic limit, Yeung's module of elasticity to yield point
伸长度
Elongation
断面缩率
Reduction of area
金属材料的试验方法
The Method of Metal inspection
不破坏检验
Non – destructive inspections
渗透探伤法
Penetrate inspection
磁粉探伤法
Magnetic particle inspection
放射线探伤法
Radiographic inspection
超声波探伤法
Ultrasonic inspection
显微观察法
Microscopic inspection
破坏的检验
Destructive Inspection
冲击测试
Impact Test
疲劳测试
Fatigue Test
潜变测试 Creep Test
潜变强度
Creeps Strength
第壹潜变期
Primary Creep
第二潜变期
Secondary Creep
第三潜变期
Tertiary Creep
主要金属元素之物理性质
Physical properties of major Metal Elements
工业标准及规格 – 铁及非铁金属
Industrial Standard – Ferrous & Non – ferrous Metal
磁力 Magnetic
简介 General
软磁 Soft Magnetic
硬磁 Hard Magnetic
磁场 Magnetic Field
磁性感应 Magnetic Induction
透磁度 Magnetic Permeability
磁化率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Xm)
磁力(Magnetic Force)及磁场(Magnetic Field)是因物料里的电子(Electron)活动而产生
抗磁体、顺磁体、铁磁体、反铁磁体及亚铁磁体
Diamagnetism, Paramagnetic, Ferromagnetism,Antiferromagnetism & Ferrimagnetism
抗磁体 Diamagnetism
磁偶极子 Dipole
负磁力效应 Negative effect
顺磁体 Paramagnetic
正磁化率 Positive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铁磁体 Ferromagnetism
转变元素 Transition element
交换能量 Positive energy exchange
外价电子 Outer valence electrons
化学结合 Chemical bond
自发上磁 Spontaneous magnetization
磁畴 Magnetic domain
相反旋转 Opposite span
比较抗磁体、顺磁体及铁磁体
Comparison of Diamagnetism, Paramagnetic & Ferromagnetism
反铁磁体 Antiferromagnetism
亚铁磁体 Ferrimagnetism
磁矩 magnetic moment
净磁矩 Net magnetic moment
钢铁的主要成份
The major element of steel
钢铁用"碳"之含量来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Steel according to Carbon contents
铁相
Steel Phases
钢铁的名称
Name of steel
纯铁体
Ferrite
渗碳体
Cementitle
奥氏体 Austenite
珠光体及共释钢
Pearlite &Eutectoid
奥氏体碳钢
Austenite Carbon Steel
单相金属
Single Phase Metal
共释变态
Eutectoid Transformation
珠光体 Pearlite
亚铁释体
Hyppo-Eutectoid
初释纯铁体 Pro-entectoid ferrite
过共释钢 Hype-eutectoid
珠光体
Pearlite
粗珠光体 Coarse pearlite
中珠光体 Medium pearlite
幼珠光体 Fine pearlite
磁性变态点 Magnetic Transformation
钢铁的制造
Manufacturing of Steel
连续铸造法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电炉 Electric furnace
均热炉 Soaking pit
全静钢 Killed steel
半静钢 Semi-killed steel
沸腾钢(未净钢) Rimmed steel
钢铁生产流程 Steel Production Flow Chart
钢材的熔铸、锻造、挤压及延轧
The Casting, Fogging, Extrusion, Rolling & Steel
熔铸 Casting
锻造 Fogging
挤压 Extrusion
延轧 Rolling
冲剪 Drawing & stamping
特殊钢 Special Steel
简介
General
特殊钢以原素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Special Steel according to Element
特殊钢以用途来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Special Steel according to End Usage
易车(快削)不锈钢
Free Cutting Stainless Steel
含铅易车钢
Leaded Free Cutting Steel
含硫易车钢
Sulphuric Free Cutting Steel
硬化性能
Hardenability
钢的脆性
Brittleness of Steel
低温脆性 Cold brittleness
回火脆性 Temper brittleness
日工标准下的特殊钢材
Specail Steel according to JIS Standard
铬钢 – 日工标准 JIS G4104
Chrome steel to JIS G4104
铬钼钢钢材 – 日工标准 G4105 62
Chrome Molybdenum steel to JIS G4105
镍铬 – 日工标准 G4102 63
Chrome Nickel steel to JIS G4102
镍铬钼钢 – 日工标准 G4103 64
Nickel, Chrome & Molybdenum Steel to JIS G4103
高锰钢铸 – 日工标准
High manganese steel to JIS standard
片及板材
Chapter Four-Strip, Steel & Plate
冷辘低碳钢片(双单光片)(日工标准 JIS G3141) 73 - 95
Cold Rolled (Low carbon) Steel Strip (to JIS G 3141)
简介
General
美材试标准的冷辘低碳钢片
Cold Rolled Steel Strip American Standard –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日工标准JIS G3141冷辘低碳钢片(双单光片)的编号浅释
Decoding of cold rolled(Low carbon)steel strip JIS G3141
材料的加工性能 Drawing abillity
硬度 Hardness
表面处理 Surface finish
冷辘钢捆片及张片制作流程图表
Production flow chart cold rolled steel coil sheet
冷辘钢捆片及张片的电镀和印刷方法
Cold rolled steel coil & sheet electro-plating & painting method
冷辘(低碳)钢片的分类用、途、工业标准、品质、加热状态及硬度表
End usages, industrial standard, quality, condition and hardness of cold rolled steel strip
硬度及拉力 Hardness & Tensile strength test
拉伸测试(顺纹测试)
Elongation test
杯突测试(厚度: 0.4公厘至1.6公厘,准确至0.1公厘 3个试片平均数)
Erichsen test (Thickness: 0.4mm to 1.6mm, figure round up to 0.1mm)
曲面(假曲率)

楼主:
金属材料词汇(中英对照)2

Camber
厚度及阔度公差 Tolerance on Thickness & Width
平坦度(阔度大于500公厘,标准回火)
Flatness (width>500mm, temper: standard)
弯度 Camber
冷辘钢片储存与处理提示
General advice on handling & storage of cold rolled steel coil & sheet
防止生锈
Rust Protection
生锈速度表
Speed of rusting
焊接 Welding
气焊 Gas Welding
埋弧焊 Submerged-arc Welding
电阻焊 Resistance Welding
冷辘钢片(拉力: 30-32公斤/平方米)在没有表面处理状态下的焊接状况

Spot welding conditions for bared (free from paint, oxides etc) Cold rolled mild steel sheets(T/S:30-32 Kgf/ μ m2)
时间效应(老化)及拉伸应变
Aging & Stretcher Strains
日工标准(JIS G3141)冷辘钢片化学成份
Chemical composition – cold rolled steel sheet to JIS G3141
冷辘钢片的"理论重量"计算方程式
Cold Rolled Steel Sheet – Theoretical mass
日工标准(JIS G3141)冷辘钢片重量列表
Mass of Cold-Rolled Steel Sheet to JIS G3141
冷辘钢片订货需知
Ordering of cold rolled steel strip/sheet
其它日工标准冷轧钢片(用途及编号)
JIS standard & application of other cold Rolled Special Steel
电镀锌钢片或电解钢片
Electro-galvanized Steel Sheet/Electrolytic Zinc Coated Steel Sheet
简介
General
电解/电镀锌大大增强钢片的防锈能力
Galvanic Action improving Weather &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Base Steel Sheet
上漆能力 Paint Adhesion
电镀锌钢片的焊接
Welding of Electro-galvanized steel sheet
点焊
Spot welding
滚焊
Seam welding
电镀锌(电解)钢片
Electro-galvanized Steel Sheet
生产流程
Production Flow Chart
常用的镀锌钢片(电解片)的基层金属、用途、日工标准、美材标准及一般厚度
Base metal, application, JIS & ASTM standard, and Normal thickness of galvanized steel sheet
锌镀层质量 Zinc Coating Mass
表面处理 Surface Treatment
冷轧钢片 Cold-Rolled Steel Sheet/Strip
热轧钢片 Hot-Rolled Sheet/Strip
电解冷轧钢片厚度公差
Thickness Tolerance of Electrolytic Cold-rolled sheet
热轧钢片厚度公差
Thickness Tolerance of Hot-rolled sheet
冷轧或热轧钢片阔度公差
Width Tolerance of Cold or Hot-rolled sheet
长度公差 Length Tolerance
理论质量 Theoretical Mass
锌镀层质量(两个相同锌镀层厚度)
Mass Calculation of coating (For equal coating)/MM
锌镀层质量(两个不同锌镀层厚度)
Mass Calculation of coating (For differential coating)/MM
镀锡薄铁片(白铁皮/马口铁) (日工标准 JIS G3303)
简介
General
镀锡薄铁片的构造
Construction of Electrolytic Tinplate
镀锡薄钢片(白铁皮/马日铁)制造过程
Production Process of Electrolytic Tinplate
锡层质量
Mass of Tin Coating (JIS G3303-1987)
两面均等锡层
Both Side Equally Coated Mass
两面不均等锡层
Both Side Different Thickness Coated Mass
级别、电镀方法、镀层质量及常用称号
Grade, Plating type, Designation of Coating Mass & Common Coating Mass
镀层质量标记
Markings & Designations of Differential Coatings
硬度 Hardness
单相轧压镀锡薄铁片(白铁皮/马口铁)
Single-Reduced Tinplate
双相辗压镀锡薄钢片(马口铁/白铁皮)
Dual-Reduction Tinplate
钢的种类 Type of Steel
表面处理 Surface Finish
常用尺寸 Commonly Used Size
电器用硅 [硅] 钢片 Electrical Steel Sheet
简介 General
软磁材料 Soft Magnetic Material
滞后回线 Narrow Hystersis
矫顽磁力 Coercive Force
硬磁材料 Hard Magnetic Material
最大能量积 Maximum Energy Product
硅含量对电器用的低碳钢片的最大好处
The Advantage of Using Silicon low Carbon Steel
晶粒取向(Grain-Oriented)及非晶粒取向(Non-Oriented)
Grain Oriented & Non-Oriented
电器用硅 [硅] 钢片的最终用途及规格
End Usage and Designations of Electrical Steel Strip
电器用的硅 [硅] 钢片之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Silicon Steel Sheet for Electrical Use
电器用钢片的绝缘涂层
Performance of Surface Insulation of Electrical Steel Sheets
晶粒取向电器用硅钢片主要工业标准
International Standard – Grain-Oriented Electrical Steel Silicon Steel Sheet for Electrical Use
晶粒取向电器用硅钢片 Grain-Oriented Electrical Steel
晶粒取向,定取向芯钢片及高硼定取向芯钢片之磁力性能及夹层系数(日工标准及美材标准)

Magnetic Properties and Lamination Factor of SI-ORIENT-CORE& SI-ORIENT-CORE-HI B Electrical Steel Strip (JIS and AISI Standard)
退火Annealing
电器用钢片用家需自行应力退火原因
Annealing of the Electrical Steel Sheet
退火时注意事项 Annealing Precautionary
碳污染 Prevent Carbon Contamination
热力应先从工件边缘透入
Heat from the Laminated Stacks Edges
提防过份氧化
No Excessive Oxidation
应力退火温度
Stress –relieving Annealing Temperature
晶粒取向电器用硅 [硅] 钢片 – 高硼(HI-B)定取向芯钢片及定取向芯钢片之机械性能及夹层系数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Lamination Factors of SI-ORIENT-CORE-HI-B and SI-ORIENT-CORE Grain Orient Electrical Steel Sheets
晶粒取向电器用硅 [硅] 钢;片 – 高硼低硫(LS)定取向 钢片之磁力及电力性能

Magnetic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SI-ORIENT-CORE-HI-B-LS
晶粒取向电器用硅 [硅] 钢片 – 高硼低硫(LS) 定取向钢片之机械性能及夹层系数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Lamination Factors of SI-ORIENT-CORE-HI-B-LS
晶粒取向电器用硅(硅)钢片-高硼(HI-B)定取向 芯钢片,定取向芯钢片及高硼低硫(LS)定取向芯钢片之厚度及阔度公差

Physical Tolerance of SI-ORIENT-CORE-HI-B, SI-ORIENT-CORE, & SI-CORE-HI-B-LS Grain
Oriented Electrical Steel Sheets
晶粒取向电器用硅(硅)钢片 – 高硼(HI-B)定取向 芯钢片,定取向芯钢片及高硼低硫(LS)定取向芯钢片之标准尺寸及包装

Standard Forms and Size of SI-ORIENT-CORE-HI-B,SI-CORE, & SI-ORIENT-CORE-HI-B-LS Grain-
Oriented Electrical Steel Sheets
绝缘表面 Surface Insulation
非晶粒取向电力用钢片的电力、磁力、机械性能 及夹层系数

Lamination Factors of Electrical, Magnetic & Mechanical Non-Grain Oriented Electrical
电器及家电外壳用镀层冷辘 [低碳] 钢片
Coated (Low Carbon) Steel Sheets for Casing,Electricals & Home Appliances
镀铝硅钢片 Aluminized Silicon Alloy Steel Sheet
简介 General
镀铝硅合金钢片的特色
Feature of Aluminized Silicon Alloy Steel Sheet
用途
End Usages
抗化学品能力
Chemical Resistance
镀铝(硅)钢片 – 日工标准(JIS G3314)
Hot-aluminum-coated sheets and coils to JIS G 3314
镀铝(硅)钢片 – 美材试标准(ASTM A-463-77)35.7 JIS G3314镀热浸铝片的机械性能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JIS G 3314 Hot-Dip Aluminum-coated Sheets and Coils
公差 Size Tolerance
镀铝(硅)钢片及其它种类钢片的抗腐蚀性能比较
Comparsion of various resistance of aluminized steel & other kinds of steel
镀铝(硅)钢片生产流程
Aluminum Steel Sheet, Production Flow Chart
焊接能力 Weldability
镀铝钢片的焊接状态(比较冷辘钢片)
Tips on welding of Aluminized sheet in comparasion with cold rolled steel strip
钢板
Steel Plate
钢板用途分类及各国钢板的工业标准包括日工标准及美材试标准
Type of steel Plate & Related JIS, ASTM and Other Major Industrial Standards
钢板生产流程
Production Flow Chart
钢板订货需知
Ordering of Steel Plate
不锈钢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的定义 Definition of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之分类,耐腐蚀性及耐热性
Classification, Corrosion Resistant & Heat Resistance of Stainless Steel
铁铬系不锈钢片
Chrome Stainless Steel
马氏体不锈钢
Martensite Stainless Steel
低碳马氏体不锈钢
Low Carbon Martensite Stainless Steel
含铁体不锈钢
Ferrite Stainless Steel
镍铬系不锈钢
Nickel Chrome Stainless Steel
释出硬化不锈钢
Precipitation Hardening Stainless Steel
铁锰铝不锈钢
Fe / Mn / Al /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的磁性
Magnetic Property &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箔、卷片、片及板之厚度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Foil, Strip, Sheet & Plate by Thickness
表面保护胶纸
Surface protection film
不锈钢片材常用代号
Designation of SUS Steel Special Use Stainless
表面处理 Surface finish
薄卷片及薄片(0.3至2.9mm厚之片)机械性能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in Stainless Steel(Thickness from 0.3mm to 2.9mm) – strip/sheet
不锈钢片机械性能(301, 304, 631, CSP)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pring use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 – 种类,工业标准,化学成份,特点及 主要用途

Stainless Steel – Type, Industrial Standard, Chemical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 & end usag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薄片用途例
End Usage of Thinner Gauge
不锈钢片、板用途例
Examples of End Usages of Strip, Sheet & Plate
不锈钢应力退火卷片常用规格名词图解
General Specification of Tension Annealed Stainless Steel Strips
耐热不锈钢
Heat-Resistance Stainless Steel
镍铬系耐热不锈钢特性、化学成份、及操作温度
Heat-Resistance Stainless Steel
铬系耐热钢
Chrome Heat Resistance Steel
镍铬耐热钢
Ni - Cr Heat Resistance Steel
超耐热钢
Special Heat Resistance Steel
抗热超级合金
Heat Resistance Super Alloy
耐热不锈钢比重表
Specific Gravity of Heat – resistance steel plates and sheets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材及耐热钢材标准对照表
Stainless and Heat-Resisting Steels
发条片 Power Spring Strip
发条的分类及材料
Power Spring Strip Classification and Materials
上链发条 Wind-up Spring
倒后擦发条 Pull Back Power Spring
圆面("卜竹")发条 Convex Spring Strip
拉尺发条 Measure Tape
魔术手环 Magic Tape
魔术手环尺寸图Drawing of Magic Tap
定型发条 Constant Torque Spring
定型发条及上炼发条的驱动力
Spring Force of Constant Torque Spring and Wing-up Spring
定型发条的形状及翻动过程
Shape and Spring Back of Constant Torque Spring
定型发条驱动力公式及代号
The Formula and Symbol of Constant Torque Spring
边缘处理 Edge Finish
硬度 Hardness
高碳钢化学成份及用途
High Carbon Tool Steel,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Usage
每公斤发条的长度简易公式
The Length of 1 Kg of Spring Steel Strip
SK-5 & AISI-301 每公斤长的重量/公斤(阔100-200公厘) Weight per one meter long (kg) (Width 100-200mm)
SK-5 & AISI-301 每公斤之长度(阔100-200公厘) Length per one kg (Width 100-200mm)
SK-5 & AISI-301 每公尺长的重量/公斤(阔2.0-10公厘)
Weight per one meter long (kg) (Width 2.0-10mm)
SK-5 & AISI-301 每公斤之长度(阔2.0-10公厘)
Length per one kg (Width 2.0-10mm)
高碳钢片 High Carbon Steel Strip
分类
Classification
用组织结构分类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Grain Structure
用含碳量分类 – 即低碳钢、中碳钢及高碳钢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Carbon Contains
弹簧用碳钢片
CarbonSteel Strip For Spring Use
冷轧状态 Cold Rolled Strip
回火状态 Annealed Strip

楼主:
金属材料词汇(中英对照)3

淬火及回火状态
Hardened & Tempered Strip/ Precision – Quenched Steel Strip
贝氏体钢片 Bainite Steel Strip
弹簧用碳钢片材之边缘处理 Edge Finished
淬火剂
Quenching Media
碳钢回火 Tempering
回火有低温回火及高温回火
Low & High Temperature Tempering
高温回火
High Temperature Tempering
退火 Annealing
完全退火 Full Annealing
扩散退火 Diffusion Annealing
低温退火 Low Temperature Annealing
中途退火 Process Annealing
球化退火 Spheroidizing Annealing
光辉退火 Bright Annealing
淬火 Quenching
时间淬火 Time Quenching
奥氏铁孻回火 Austempering
马氏铁体淬火 Marquenching
高碳钢片用途 End Usage of High Carbon Steel Strip
冷轧高碳钢 – 日本工业标准
Cold-Rolled (Special Steel) Carbon Steel Strip to JIS G3311
电镀金属钢片 Plate Metal Strip
简介 General
电镀金属捆片的优点
Advantage of Using Plate Metal Strip
金属捆片电镀层
Plated Layer of Plated Metal Strip
镀镍 Nickel Plated
镀铬 Chrome Plated
镀黄铜 Brass Plated
基层金属 Base Metal of Plated Metal Strip
低碳钢或铁基层金属
Iron & Low Carbon as Base Metal
不锈钢基层金属 Stainless Steel as Base Metal
铜基层金属
Copper as Base Metal
黄铜基层金属
Brass as Base Metal
轴承合金 Bearing Alloy
简介
General
轴承合金 – 日工标准 JIS H 5401
Bearing Alloy to JIS H 5401
锡基、铅基及锌基轴承合金比较表
Comparison of Tin base, Lead base and Zinc base alloy for Bearing purpose
易溶合金 Fusible Alloy
焊接合金 Soldering and Brazing Alloy
软焊 Soldering Alloy
软焊合金 – 日本标准 JIS H 4341
Soldering Alloy to JIS H 4341
硬焊 Brazing Alloy
其它焊接材料请参阅日工标准目录
Other Soldering Material
细线材、枝材、棒材
Chapter Five Wire, Rod & Bar
线材/枝材材质分类及制成品
Classification and End Products of Wire/Rod
铁线(低碳钢线)日工标准 JIS G 3532
Low Carbon Steel Wires ( Iron Wire ) to JIS G 3532
光线(低碳钢线),火线(退火低碳钢线),铅水线 (镀锌低碳钢线)及制造钉用低碳钢线之代号、公差及备注
Ordinary Low Carbon Steel Wire, Annealed Low Carbon Steel Wire, Galvanized low Carbon Steel Wire & Low Carbon Steel Wire for nail manufacturing - classification, Symbol of Grade, Tolerance and Remarks.
机械性能
Mechanical Properites
锌包层之重量,铜硫酸盐试验之酸洗次数及测试用卷筒直径

Weight of Zinc-Coating, Number of Dippings in Cupric Sulphate Test and Diameters of Mandrel Used for Coiling Test
冷冲及冷锻用碳钢线枝
Carbon Steel Wire Rods for Cold Heading & Cold Forging (to JIS G3507)
级别,代号及化学成份
Classification, Symbol of Grade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直径公差,偏圆度及脱碳层的平均深度
Diameter Tolerance, Ovality and Average Decarburized Layer Depth
冷拉钢枝材
Cold Drawn Carbon Steel Shafting Bar
枝材之美工标准,日工标准,用途及化学成份
AISI, JIS End Usage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old Drawn Carbon Steel Shafting Bar
冷拉钢板重量表
Cold Drawn Steel Bar Weight Table
高碳钢线枝
High Carbon Steel Wire Rod (to JIS G3506)
冷拉高碳钢线
Hard Drawn High Carbon Steel Wire
(to JIS G3521, ISO-84580-1&2)
化学成份分析表
Chemical Analysis of Wire Rod
线径、公差及机械性能(日本工业标准 G 3521)
Mechanical Properties (JIS G 3521)
琴线(日本标准 G3522)
Piano Wires ( to G3522)
级别,代号,扭曲特性及可用之线材直径
Classes, symbols, twisting characteristic and applied Wire Diameters
直径,公差及拉力强度
Diameter, Tolerance and Tensile Strength
裂纹之容许深度及脱碳层
Permissible depth of flaw and decarburized layer
常用的弹簧不锈钢线-编号,特性,表面处理及化学成份
StainlessSpring Wire – National Standard number, Charateristic, Surface finish & Chemical composition
弹簧不锈钢线,线径及拉力列表
Stainless Spring Steel, Wire diameter and Tensile strength of Spring Wire
处理及表面状况
Finish & Surface
各种不锈钢线在不同处理拉力比较表
Tensile Strength of various kinds of Stainless Steel Wire under Different Finish
圆径及偏圆度之公差
Tolerance of Wire Diameters & Ovality
铬镍不锈钢及抗热钢弹簧线材 –
美国材验学会 ASTM A313 – 1987
Chromium – Nickel Stainless and Heat-resisting Steel Spring Wire – ASTM A313 – 1987
化学成份 Chemical Composition
机械性能 Mechanical Properties
305, 316, 321及347之拉力表
Tensile Strength Requirements for Types 305, 316, 321 and 347
A1S1-302 贰级线材之拉力表
Tensile Strength of A1S1-302 Wire
日本工业标准 – 不锈钢的化学成份(先数字后字母排列)
JIS –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tainless Steel (in order of number & alphabet)
美国工业标准 – 不锈钢及防热钢材的化学成份
(先数字后字母排列)
AISI –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tainless Steel & Heat-Resistant Steel(in order of number & alphabet)
易车碳钢
Free Cutting Carbon Steels (to JIS G4804 )
化学成份 Chemical composition
圆钢枝,方钢枝及六角钢枝之形状及尺寸之公差
Tolerance on Shape and Dimensions for Round Steel Bar, Square Steel Bar, Hexagonal Steel Bar
易车(快削)不锈钢 Free Cutting Stainless Steel
易车(快削)不锈钢种类 Type of steel
易车(快削)不锈钢拉力表
Tensile Strength of Free Cutting Wires
枝/棒无芯磨公差表 (μ) (μ = 1/100 mm)
Rod/Bar Centreless Grind Tolerance
易车不锈钢及易车钢之不同尺寸及硬度比较
Hardness of Different Types & Size of Free Cutting Steel
扁线、半圆线及异形线
Flat Wire, Half Round Wire, Shaped Wire and Precision Shaped Fine Wire
加工方法
Manufacturing Method
应用材料
Material Used
特点
Characteristic
用途
End Usages
不锈钢扁线及半圆线常用材料
Commonly used materials for Stainless Flat Wire & Half Round Wire
扁线公差
Flat Wire Tolerance
方线公差
Square Wire Tolerance

网友:
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
厉害啊,能做个表格吗

网友:
哇,太詳細了,純粹感謝一下

网友:
很感谢,辛苦你了

网友(2020-08-19):
必须赞一个

网友(2021-06-09):
引用 楼主:
淬火及回火状态
Hardened & Tempered Strip/ Precision – Quenched Steel Strip
贝氏体钢片 Bainite S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