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术语英汉对照

楼主(2008-02-21):
汽车行业术语英汉对照

Aerodynamic Drag 气动阻力装置
基本装置,用来衡量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的阻力系数 ; 风阻系数低意味着汽车的油耗和噪音降低 ;

[AWD] All-Wheel Drive
系统同时向四轮同时分配力量,不用手动选择两轮或四轮驱动

[ABS] - Anti-lock Brake System 制动防抱系统
这是一项在80年代末才兴起应用的新技术,但发展得很快,现在已经成为许多轿车的必装件了。 据统计,汽车突然遇到情况发刹车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驾驶者往往会一脚将刹车踏板踩到底来个急刹车,这时候的车子十分容易产生纯粹性滑移并发生侧滑,即人们俗称的“甩尾”,这是一种非常容易造成车祸的现象。造成汽车侧滑的原因很多,例如行驶速度,地面状况,轮胎结构等都会造成侧滑,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汽车在紧急制动时车轮轮胎与地面的滚动摩擦会突然变为滑动摩擦,轮胎的抓地力几乎丧失,此时此刻驾驶者尽管扭动方向盘也会无济于事。针对这种产生侧滑现象的根本原因,汽车专家早在60年代就研制出车用ABS这样一套防滑制动装置 ;

Anti-Lockout Power Door Locks
防止车钥匙位于点火状态下车门由里向外锁住

ASR 驱动防滑系统,又称牵引力控制系统
ASR的作用是当汽车加速时将滑动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防止驱动轮快速滑动。它的功能一是提高牵引力;二是保持汽车的行驶稳定。行驶在易滑的路面上,没有ASR的汽车加速时驱动轮容易打滑;如是后驱动的车辆容易甩尾,如是前驱动的车辆容易方向失控。有ASR时,汽车在加速时就不会有或能够减轻这种现象。在转弯时,如果发生驱动轮打滑会导致整个车辆向一侧偏移,当有ASR时就会使车辆沿着正确的路线转向 ;

APRC
Asia Pacific Rally Championship*

Auto-On/Auto-Off Headlamps
自动探测日光光线而打开/关闭的车灯 ; 当车钥匙被取出或者车门打开时车灯自动点亮以提示驾驶员 ;

Automatic Locking Front Hubs
在半时四驱系统中, 2驱的前毂必须处于Freewheel状态. 当汽车调整置4轮驱动时, 车轴以微分形式锁住, 以提供前轮相同的扭力.

Automatic Transmission Shift Lock
此套装备可以避免在汽车点火状态下[或行驶过程中],由于驾驶员无意间由Drive档gear到Park[或Reverse]档位 ;手排档车变速箱如果从高档挂入抵挡容易造成车体强行制动[就是传说中的急刹],由行驶档位挂入倒车档位必定造成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熄火,此套装备在档位间形成壁垒[就是挂不进去倒档]从而达到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目的 ;

Brake Assist
在紧急事件中,有些驾驶员特别是没有经验的驾驶员,往往没有使用足够的力量制动 ;刹车帮助系统能够根据车辆行驶的速度判断在紧急事件中驾驶员对刹车踏板施加的力,当系统判断有紧急情况发生时,施加额外的力给ABS制动系统,从而达到辅助的目的 ; 并且在驾驶员故意施加过大的力给制动系统时,系统也能自动判断而减小所施加的力 ;

Brake Bias
指前轮与后轮刹车效率的比。一般调教成前后刹车效率平衡(不是指数值上的50:50),或让后轮刹多一点,但太多又易造成转弯刹车时Oversteer

Brake Caliper
盘式制动器的组件,通过活塞运动带动刹车片使机车减速或停止

Brake Fade
指刹车片过热 ;当汽车过分制动[尤其是在下坡时]所造成的刹车系统失灵 ;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式排气净化系统 ;像消声器一样的小桶固化在汽车的排气系统中,以白金和钯作为催化剂将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害物体转化成水蒸气和二氧化碳 ;

CAMBER
车轮面与地面不垂直,车轮面与垂直面的夹角称为 CAMBER,多数赛车都采用下图方式的 CAMBER。CAMBER 的作用是让车轮与地面接触的面内外圈温度相当。在练习赛和计时赛中,当赛车入PIT,工作人员就要测量每个轮胎内中外三圈的温度,若外圈温度高于内圈,就加大 CAMBER 角度…… 中圈温度与轮胎气压(Tyre Pressure)有关。TP大,地面阻力较小,加速快,但摩擦力也较小,转弯性能降低。 赛车调教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因为每部分调教自身内部都存在矛盾,例如 DOWNFORCE 越大,转弯性能越好,但加速性能越差; TOE 的角度越大,转弯越稳定,但磨损也越快等等。而各部分调教之间也存在复杂的联系。一切调教都是在矛盾双方之间找平衡,何时到达平衡?只有试过才知道。好的技师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达到较好的平衡,对车队的成绩有很大的作用。好的车手对赛车的表现有较深刻的了解,可以向技师提供具体、准确的反馈,帮助技师调教。所以车手与车队合作好不好,对车队、车手成绩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

CFC-Free Air Conditioning
不含CFC的,不含含氯氟烃的空调系统 ;以R-134a制冷济取代氟利昂 ;

Climate air system 自动空调系统
自动空调控制系统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传感器部分,专门负责温度信息反馈。二是系统“控制中枢”,也就是空调器控制部件ECU。三是控制部件,包括空调系统冷凝器电动机、蒸发器电动机等,包括混合气流电动机、气流方式电动机,用以控制冷暖气组合、开启或关闭正面、侧面和脚部的出风口。四是自检及报警部分。单从上述结构看,现代汽车的自动空调就比传统空调复杂得多 ;

Coil Spring
热处理后的强硬钢制弹簧,通常用于轿车或轻型货车的悬挂系统中 ;

Curb Weight
汽车的净重 ;通常指空车,不包括货物,驾驶员及乘客的重量 ;但是包括车本身的油箱[含汽油],机油,冷却液及汽车本身自有的装备及内饰,备胎工具等 ;

DHE 数字泛间增强器
Digital Harmonic Enhancer

[DRL] Daytime Running Lights
在日间道路行驶的情况下的一种能自动调节汽车车头短焦距前灯亮度的系统,在某些车型中,感应器能够自动调节车灯在日光,隧道,阴雨等情况下的发光度,从而达到使来车明显区分的目的 ;
Differential
齿轮传动装置[减速器] ;当汽车在转向的过程中,车体一边的轮会比另一边的转动要快,减速器的作用是分配不同的速度给车轴从而使车体保持平衡 ;

[DOHC] Double Overhead Cam 双顶置式凸轮轴
现代轿车发动机一般都采用了顶置式凸轮轴,将凸轮轴配置在发动机的上方,缩短了凸轮轴与气门之间的距离,省略了气门的挺杆和挺柱,简化了凸轮轴到气门之间的传动机构,将发动机的结构变得更加紧凑。更重要的是,这种安装方式可以减少整个系统往复运动的质量,提高了传动效率

Drum Brake
刹车鼓 ; 中空的刹车鼓附在车轮上并随之一起转动,当驾驶员踩下刹车踏板时两侧的制动器对鼓内侧的刹车系统施加压力从而降低车体速度 ;

[EBD] Electronic Brake-force Distribution
发配汽车前后曲轴来优化刹车效果,当汽车在制动的时候稳定性能随路面情况降低,EBD最小化刹车距离,减少路面情况对刹车系统的干扰 ;

[EFI] Electronic Fuel Injection
电子喷油系统

ELR/ALR 3-Point Seatbelts
ELR (Emergency Locking Retractor)紧急锁定牵引系统 ;在行驶过程中能随驾驶员的自然行为移动而前后伸长的保险带,并且当汽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自动锁住以达到保护作用 ; The ALR (Automatic Locking Retractor)自动锁定牵引器 ; 一种能够锁定儿童座椅的牵引带 ;

ESP 电控行驶平稳系统
Electronic Stabilty Program ; 包含ABS及ASR,是这两种系统功能上的延伸。因此,ESP称得上是当前汽车防滑装置的最高级形式。ESP系统由控制单元及转向传感器(监测方向盘的转向角度)、车轮传感器(监测各个车轮的速度转动)、侧滑传感器(监测车体绕垂直轴线转动的状态)、横向加速度传感器(监测汽车转弯时的离心力)等组成。控制单元通过这些传感器的信号对车辆的运行状态进行判断,进而发出控制指令。有ESP与只有ABS及ASR的汽车,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ABS及ASR只能被动地作出反应,而ESP则能够探测和分析车况并纠正驾驶的错误,防患于未然。ESP对过度转向或不足转向特别敏感,例如汽车在路滑时左拐过度转向(转弯太急)时会产生向右侧甩尾,传感器感觉到滑动就会迅速制动右前轮使其恢复附着力,产生一种相反的转矩而使汽车保持在原来的车道上。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的范围,如果驾车者盲目开快车,现在的任何安全装置都难以保证其安全 ;

楼主:

Five-Speed Manual Overdrive Transmission
当车进入自动巡航时,第五档位能够减少发动机转速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并且能够有效减少发动机磨损消耗,使其噪音降低

FF: Front Engine , Front Wheel Drive 前置引擎,前轮驱动
通常一些普通的私家车都是采用这种传动模式,不过由于所有的动力机件都集中在车身的前部,令重 心推前。如果高速转弯或遇到湿滑路面时,汽车就可能会发生转向不足的情况会( 推头 )[ Understeering ] ,就算有ABS,前方两个轮亦像锁死一样,尽管你拼命转 向,汽车只会向前冲,直至碰到东西为止。如果大家不幸汽车遇到推头,请轻放油门 ( 不踏 到Brake啊 ! 否则汽车会立即停下,由于别人可能察觉不到你的汽车推头,因而撞向你的汽车 ),令轮胎与路面回复抓力,汽车便能重回轨道。
FR: Front Engine , Rear Wheel Drive 前置引擎,后轮驱动
即是引擎放置在车头,靠一条传动轴 ( 即香港的士后座中间凸了出的部份 ) 将动力传到后轮,通常都是一些高级房车或跑车。由于 FR 的车辆拥有大容量引擎,而且重心在后轮位置,所以如果高速转弯时就容易发生跣胎情况,加上油门控制不当的话,转向过多 ( 甩尾 ) [ Oversteering ] ( 不是漂移啊 ! ) 现象就会发生。如果大家不幸汽车遇到甩 尾,记住自己现在并不是在漂移 ( 懂漂移的不计 ) ,请落重 Brake,令汽车锁死 ( 因 为甩尾的动作比较大,所以从后而来的汽车会容易察觉到而收油,所以停下亦没关系 ),重回路线再作修正

Four-Wheel Drive (4WD)
四驱系统
Front-Wheel Drive (FWD)
前轮驱动

Gas-Filled Shock Absorbers
Containing compressed nitrogen gas, these shocks generally respond more quickly and do not "fatigue" under hard use.

GDI System | 缸内喷注式汽油发动机
原理 缸内喷注式汽油发动机与一般汽油发动机的主要区别在于汽油喷射的位置,目前一般汽油发动机上所用的汽油电控喷射系统,是将汽油喷入进气歧管或进气管道上,与空气混合成混合气后再通过进气门进入气缸燃烧室内被点燃作功;而缸内喷注式汽油发动机顾名思义是在气缸内喷注汽油,它将喷油嘴安装在燃烧室内,将汽油直接喷注在气缸燃烧室内,空气则通过进气门进入燃烧室与汽油混合成混合气被点燃作功,这种形式与直喷式柴油机相似,因此有人认为缸内喷注式汽油发动机是将柴油机的形式移植到汽油机上的一种创举。 优点 缸内喷注式汽油发动机的优点是油耗量低,升功率大。混合比达到40:1(一般汽油发动机的混合比是15:1),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稀燃”。机内的活塞顶部一半是球形,另一半是壁面,空气从气门冲进来后在活塞的压缩下形成一股涡流运动,当压缩行程行将结束时,在燃烧室顶部的喷油嘴开始喷油,汽油与空气在涡流运动的作用下形成混合气,这种急速旋转的混合气是分层次的,越接近火花塞越浓,易于点火作功。由于缸内喷注压缩比达到12,与同体积的一般发动机相比功率与扭矩都提高了10%.

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即利用人造卫星传送的电波测定当时所在位置的系统 ;

Halogen Headlamps
卤素车灯 ; 一种特别的灯泡,亮度超过常见的普通车灯并且节约能源 ;

High Solar Energy-Absorbing Glass (HSEA)
可以吸收太阳光的玻璃,帮助车内部保持低温度保护车内饰不被晒暴,防止车内结霜从而保证视野

Knock Sensor (Knock Control System)
当车体遇到强烈震动时,电子控制器可以延迟火花定时器工作,减少汽车在燥热天气里的损耗,增加发动机功效并且减低油耗

LSD (Limited Slip differental)
LSD,中文译作"限滑差速器".LSD会使两轮之间的转速差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内, 使汽车不会像传统差速器般造成动力的中断,但缺点是车子会变得比较难开,当 作大幅度转弯时,回转半径会加大不少.

MPV
MPV是“多用途车”的英文缩写,又称APV。在中国它有一个直观、生动而形象
的名字——子弹头,或许是因为它独特的外形

MR: Middle Engine , Rear Wheel Drive 中置引擎,后轮驱动
这种传动模式是 最好的,因为汽车重量比例是 40 : 60,不是 FR 的 50 : 50,亦不是 FF 和 RR 的 100 : 0 和 0 : 100,所以有点相似 4WD 的 70 : 30 。但 MR 亦有缺点,因为毕竟 MR 的重心比较后,而 MR 车往往在转弯时反应特别敏锐,当高速转弯时比 FR 更容易 发生转向过多的情况 [ 甩尾 ] ( 但不及RR 厉害 ) 那么 FR 岂不是更安全 ? 不是,因为MR车的引擎安装在较低的位置,因此 MR 车有低重心的特性,有助舒缓尾部的重量,而且传动轴较短,令动力较快传到驱动轴,所以比 FR 更优胜

Misfiring System "偏时点火系统".
比赛车辆所用的涡轮,由于要增强马力的关系,因此比街车所用的大得多.由于涡轮重量增加的关系,造成引擎加速反应变得迟钝,因为较重的涡轮叶需要更多的时间与能量来推动叶片的加速以及增压,这就是所谓的"涡轮迟滞". 开发Misfiring System就是要减少涡轮迟滞的现象,这系统会在电脑上造手脚,在松油门时,如转弯或减速的时候,电脑会命令汽车的供油系统将大量的汽油 射入引擎,但不会点火,直接让这些雾状汽油在未经燃烧的情况下经过引擎直接进入温度极高的排气系统.当雾状的汽油进入之后会因碰到高温而自动引爆,产生出来的压力会冲向唯一的出口,推动涡轮增压器的叶片持续加速,让车子即使在减速 的情况下也能维持涡轮叶片的转速(大约14000-20000rpm),使涡轮迟滞的现象消失, 让车子同时拥有涡轮增压的马力及自然吸气的反应,另外高挥发性的汽油进入引擎 及排气系统的时后能有效降低引擎和涡轮增压器的温度
Multitronic 无极变速
其V型钢片链条是奥迪Multitronic无级变速技术领域的标志之一。同时再配合独特锥形齿轮,不仅可带动大排量发动机并且始终与发动机的转数相匹配。

NITROUS OXIDE SYSTEM NOS 氮气加速系统
NOS全称NITROUS OXIDE SYSTEM,即氮气加速系统。是由美国HOLLEY公司开发生产的产品。在目前的世界直线加速赛(DRAG RACING)中,为了在瞬间提高大比率马力,利用的液态氮氧化物系统正是NOS。其实,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空军已开始使用NOS,战争结束后才逐渐被用于直线加速赛。NOS的工作原理是把二氧化氮(N2O),即俗称的笑气(LAUGH GAS)高压形成液态后装入钢瓶中,然后在引擎内与空气一道充当助燃剂与燃料混合燃烧(其可放出氧气和氮气,其中氧气就是关键的助燃气体,而氮气又可协助降温),以此增加燃料燃烧的完整度,提升马力。由于NOS提供了额外的助燃能力(氧气量大)所以安装NOS后还要对应增加燃油喷量与之配合,"要想马儿跑,就要马儿多吃草。"燃料就是引擎的草,引擎的动力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提升。NOS与涡轮增压、机械增压一样,都是为了增加引擎混合气中的氧气含量而提升燃烧效率增加马力,不同的是NOS是直接利用氧化物,而后两者则是通过外力增加空气密度来达到目的。也许有人会问为什幺不直接使用氧气而用一氧化二氮呢?那是因为用氧气难以控制引擎的稳定性(高温和爆炸力),所以极少直接使用氧气。 改装店建议NOS系统每次使用时间不可超过1分钟,但其实按照系统开关要尽油门才开启来看,一般也就几秒的使用时间就可令转速超6000而令电脑自动断油。

Oversteer 转向过度
指由于后轮摩擦力不足造成的后轮向外滑动,Oversteer很可能造成赛车甩尾打转,后果轻则损失时间,重则撞毁赛车。减少Oversteer机会的方法与上面的方法相反。若发生Oversteer,补救方法是立即把方向盘扭向与转弯方向相反。例如在右转弯时发生Oversteer,即是后轮向左滑,这时把方向盘向左扭,让车头也向左运动,那样就有可能阻止赛车继续甩尾。可能性有多大就要看车手反应和车的性能了,练习多了形成条件反射,车手反应就更快

Quattro 永久四轮驱动
quattro能够把发动机的动力时刻有效地分布配到四个车轮上,配合托森(Torsen)机械式中央差速器确保四条轮胎都有路面抓地。

Rotary Engine 转子发动机
转子发动机的运动特点是:三角转子的中心绕输出轴中心公转的同时,三角转子本身又绕其中心自转。在三角转子转动时,以三角转子中心为中心的内齿圈与以输出轴中心为中心的齿轮啮合,齿轮固定在缸体上不转动,内齿圈与齿轮的齿数之比为3:2。上述运动关系使得三角转子顶点的运动轨迹(即汽缸壁的形状)似“8”字形。三角转子把汽缸分成三个独立空间,三个空间各自先后完成进气、压缩、做功和排气,三角转子自转一周,发动机点火做功三次。由于以上运动关系,输出轴的转速是转子自转速度的3倍,这与往复运动式发动机的活塞与曲轴1:1的运动关系完全不同。

RR: Rear Engine , Rear Wheel Drive 后置引擎,后轮驱动
这种传动模式刚刚与 FF 相反,所有的动力机件都集中在车身的后部,令重心集中于后方。采用这种传动模式的多数是一些高级跑车,例如保时捷和法拉利等等。这些汽车如果甩尾时便会不堪设想 ( 汽车会 360 度打转 [ 白鸽转 ] ) 。幸好 RR车大多是高级汽车,厂方会调校到至好 ;

Turbo 涡轮增压器
发动机是靠燃料在气缸内燃烧作功来产生功率的,输入的燃料量受到吸入气缸内空气量的限制,所产生的功率也会受到限制,如果发动机的运行性能已处于最佳状态,再增加输出功率只能通过压缩更多的空气进入气缸来增加燃料量,提高燃烧作功能力。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涡轮增压器是唯一能使发动机在工作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输出功率的机械装置。

TEMS (Toyota Electronic Modulated Suspension)
is found mostly on SUV that obviously Toyota makes and all high end Lexus models. Simply by pressing your button you cycle between 4 different ride heights and suspension characteristics.
TDI 涡轮直喷增压发动机
TDI技术使燃油经由一个高压喷射器直接喷射入气缸,因为活塞顶地造型是一个凹陷式的碗状设计,燃油会在气缸内形成一股螺旋状的混合气。

Tiptronic 手动自动一体化变速箱
同时拥有手动变速箱的驾驶乐趣和自动变速箱的便利性。它除了具有自动变速的D、3、2档位外,只要把档杆推往左边,即可以上下拨动进、退档。

Traction Control
用电子系统控制牵引力,作用与ABS相对,避免在车速很低时车手踩油门过猛令主动轮打滑,提高加速效率,减少主动轮磨损。同样的,多数赛车没有这个系统 ;

TOE
车轮方向与车身的夹角称为 TOE,TOE 分为 TOE-IN 和 TOE-OUT,图中前轮 TOE-OUT,后轮 TOE-IN。一级方程式通常采用这种方式。赛车转弯时车身“重量转移”到外侧,外侧车轮对地压力比内侧大得多,所以外侧车轮的作用比内侧大;刹车时重量转移到前端,前轮对地压力比后轮大;加速时相反。 后轮驱动(Rear Wheel Drive)的赛车趋向于 OVERSTEER,前轮驱动(Front Wheel Drive)的赛车趋向于 UNDERSTEER。根据以上理论,F1赛车前轮 TOE-OUT 的作用是让进弯减速时增加 UNDERSTEER,减少 OVERSTEER 的机会;后轮 TOE-IN 在出弯加速时发挥类似的作用。由于车轮面方向与赛车实际运动方向的偏差,车胎的磨损必然加剧,所以实际上 TOE 的角度只有1度以下,用肉眼是不能看出来的,图中的角度夸大只是为了看得清楚

Understeer 转向不足
指由于前轮摩擦力不足造成的转弯时车头转向角度比前轮转向角度小,减少这现象的方法有增大车头Downforce,调硬后轮Anti-roll Bar及Spring、调软后轮ArB及Spring等 [详见:OverSteer]

VVT-i 智能型可变气门正时系统
Variable Valve Timing and Lift with intelligence ; VVT-i是一种控制进气凸轮轴气门正时的装置,它通过调整凸轮轴转角配气正时进行优化,从而提高发动机在所有转速范围内的动力性、燃油经济性,降低尾气的排放。

VTEC - 可变气门配气相位和气门升程电子控制系统
Variable Valve Timing and Valve Life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世界上第一个能同时控制气门开闭时间及升程等两种不同情况的气门控制系统。与普通发动机相比,VIEC发动机同样是每缸4气门(2进2排)、凸轮轴和摇臂等,不同的是凸轮与摇臂的数目及控制方法。

网友(2009-08-09):
这么多  还是要慢慢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