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产品如何控制轴承位同心度0.02以内?

楼主(2008-02-21):
如图产品要量产,两端轴承位同心度0.02以内.请教高手如何装夹既可保证精和度生产效率.

网友:
中心孔够大的话用长刀在一次装夹中车好两边的轴承位

楼主:
中间孔为13,这么长的刀会不会跳啊?
可能不行吧,沟孔车刀刃长要5.0,刀杆直径最大就只有7mm了

网友:
尝试使用内涨夹具,夹紧内孔加工。以两侧端面为定位基准。不过要两次装夹有点麻烦!

网友:
材料是尼龙的?有机材料车加工到要求精度比较难。建议一头车一头钻。钻工装定位精度考虑仔细可以做到。

网友:
楼主:控制中间孔13孔径,以13孔及一端面定位做内涨芯子加工轴承孔应该可以保证同轴度.

网友:
赞成冰雪的方法,0.02绝对没有问题.种装夹可以保障0.01以内.

楼主:
昨晚弄了一个晚上,用第一种沟孔方法不行,拿下来后沟孔端偏大, 想明白了是夹紧力在作怪.
然后就上内涨夹具,终于搞定了

楼主:
先车好一端轴承位,然后再以轴承孔和端面做基准,13的内径里做内涨芯子再加工另一端轴承孔和外圆R,这是我的做法.请前辈们指点下不妥当之处.

网友:
最好先把轴承位车好在加工其余的,因为你的材料是尼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轴承位来定位时,装夹不方便效率低.不用轴承位来定位能保证同心度吗.内涨心轴的公差要小多少呢?

网友(2009-02-14):
工件多长啊,中心孔一次车出,材料又是尼龙的,应该是不会跳啊

网友(2012-04-16):
用端面定位,然后直接用内涨套涨紧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