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的精度要求相当高 ,42CrMo 结构钢 怎么样?---请教

楼主(2008-02-21):
现有一不锈钢件, 重量10KG,    需要制作夹具加工 ,夹具的精度要求相当高  ,夹具材料 怎么选用
45#钢 容易变形 ,铸铁、铸钢不好采购(量小),42CrMo 结构钢 怎么样?
请大家帮忙!

网友:
楼主,你说的“夹具的精度要求相当高”和“夹具材料”好像没有必然联系吧。

网友:
用T10或9Mn2V

网友:
楼主指的是加工后的变形量,模具钢相对于碳钢变形要小。

网友(2010-05-05):
个   有 有 有日炎热爷爷也爷爷

网友(2010-10-10):
夹具材料调质处理,尽量设计时比一般夹具设计的相对要结实点,也可在夹具接触面上加装淬火料!

网友(2010-11-10):
热处理需要把应力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