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身上的character line 中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21):
车身上的character line 中文是什么意思。知道的高手能不能指教一下。

网友:
呵呵,好象是"流线型"的意思?

在网络上搜索的,从上下文判断:

Spot the character line
2007 Hyundai Elantra
For more details and driving impressions, check out our 2007 Hyundai Elantra test drive

Photo © HyundaiView Full-Size Elantra has a neat character line running from nose to tail, but unless the light's just right you'll probably miss it.

>>>>>>>>>>>>>>>>>>>>>>>>>>>>>>>>>>>>>>>>>>>>>>>>>>>
Design

The premium character of the newest BMW Coupe is recognizable from the very first glance. Over and above the basic shape of the car and its elegant lines, the graphic design of the headlights, the detail of the rear taillights, the interior and even the exterior mirrors were specifically crafted for the new Coupe. These unique design elements reflect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his elegant and sporty new car.

The character of any coupe is reflected in its profile. On the new BMW 3 Series Coupe the profile is unmistakably BMW. The long hood reflects BMW’s adherence to its tradition of inline six-cylinder engines. The long wheelbase, the passenger compartment set back as well as the low, sleek roofline which slopes gently into the trunk, are all characteristic of BMW Coupes.

In addition to the classic proportions, the shoulder, character and sill lines serve to enhance the sleek appearance. Both the shoulder line and character line stretch uninterrupted to the back of the car, allowing one’s eye to move quickly and smoothly from front to rear along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car. The sill line on the lower edge of the door also flows into the front and rear air dams, reinforcing the dynamic nature of BMW’s newest Coupe.

The combination of lines flowing into one another reflects the performance potential. While the shoulder line rises slightly but consistently from front to rear, the character line flows in a long, stretched arch all the way from the front fender to the taillights. As the sill line, by contrast, moves up slightly to the rear in a slow and gentle curv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haracter and sill lines becomes smaller around the rear wheel arches. The flare of the fender around the wheel also serves to give the character line extra tension in both an upward and outward direction.
The front view also shows a significant distinction from the 3 Series Sedan and Sports Wagon. The contours of the hood as well as the design of the front air dam and headlights give the new BMW 3 Series Coupe a particularly low and sporty look. The powerdome on the hood foretells the performance potential which lies beneath. Its lines follow a powerful silhouette extending all the way from the A-pillars to the outside corners of the BMW kidney grill.
The kidney grille, a typical feature of every BMW, stands out from the surfaces around it. Interaction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kidney frame creates a look of power and unique style.

The headlight units on the new BMW 3 Series Coupe also have a unique look. With the hood extending beyond the headlights as such, the characteristic four round headlights appear to have been cut-off at the top creating a sense of powerful, concentrated focus.

The design of taillights is also unique to the new 3 Series Coupe. Integrated flush into the body of the car, the lights are split into two sections and extend all the way up to the trunk lid, blending with the character lines from the side profile. Horizontal LED taillights give the car an unmistakable look at night. The horizontally flowing lines accentuate the wide track and low stance of the new Coupe.

网友:
Got it?!

设计

  作为六代奔驰中的顶级车型,这款奔驰最大的Coupe车身长度和宽度都将增加,该车进一步结合运动和优雅的双重特性。它的设计也和下一代S级类似,都借鉴了很多在最近的日内瓦车展上露面的新一代CLS级的某些元素。侧面车顶的曲线和无框车窗使这款车拥有一个非常富于动感的外观,特别是那道横贯整个车身侧面一直延伸到尾灯的所谓“Character Line”更增添了一份高贵气质。另一个新的设计是只用于下一代CL级和S级车上的更大更宽向外鼓的前挡泥板。

网友:
我认为是:特征线
Dynamic character line 动态特征线

网友(2008-04-02):
猜想指的就是车身侧面的腰线

网友:
外形的框架,也就是所谓的流线型。

网友(2014-11-06):
过来攒积分

网友(2014-12-18):
字面意思是特征线,但是是什么特征呢,外形特征,还是?

网友A(2015-09-10):
character line看图

网友(2015-10-28):
引用 网友A:
character line看图

对的

网友:
楼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