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曲轴,强化实验到800h后在曲拐处断裂---请教

楼主(2008-02-21):
现有一款曲轴,强化实验到800h后在曲拐处断裂。我疑是曲轴本身未平衡所致。不知曲轴本身未平衡有什么后果?

网友:
把图片发张上来呀,能看得清楚点,这样没办法分析呀

网友:
看图片,最好是二维图纸,附上断口照片及金相分析报告。以及该曲轴的加工及热处理工艺路线图。以及曲轴的材质报告

网友:
如果感觉设计上没有什么明显失误的话
可以考虑研究一下加工工艺,尤其是细节方面

网友:
就是啊,比如退刀形成的刀纹。也和大家请教一下,发动机曲轴的连杆轴颈和主轴颈的表面粗糙度一般都控制多少啊?我要求达到Ra0.4,车间叫说达不到。不知道其他厂家是怎么控制的啊

网友:
应该看下照片啊。。。我们控制的主轴颈 跟连杆轴颈表面粗糙度是Ra0.2

楼主:
上传一张金相

有一张金相的图片

网友A:
你的设计寿命是多少?800h用该可以了!如果是80h的话,有以下可能(可能性递减)
1、材质有缺陷,如化学成分不合格,热处理不达标等
2、应力集中明显,有裂纹或夹杂。
3、受到突然冲击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计寿命是多少?800h用该可以了!如果是80h的话,有以下可能(可能性递减)
1、材质有缺陷,如化学成分不合格,热处理不达标等
2、应力集中明显,有裂纹或夹杂。
3、受到突然冲击载荷!

寿命要求2000h,硬度和材质没有问题,就是金相如7楼所示。本机是扩缸的,曲轴的配重块和未扩缸的一样,未作调整。载荷是恒定的,不是作循环载荷。

网友(2008-04-26):
曲轴理论强度不够(因为你是扩缸的,而曲轴是借用的),估计理论安全系数不高。与曲轴设计有关,与曲轴实际产品无关。

网友:
我们厂的主轴颈和连杆轴颈也是Ra0.2,需研磨

网友:
你好泊比 、渔舟大侠
可否介绍一下
曲轴的配重块是如何设计计算的呢??

网友(2010-04-08):
1、首先应当分析曲轴的断口,800H的断口上可以见到裂纹的萌生处,疲劳裂纹的扩展区,以及最终的曲轴瞬断区,据此可以得出断裂的原因。
2、这件曲轴应当是钢制的,在扩缸使用前应当进行强度计算:原设计的强度储备有多大,扩缸后能否满足强度要求,至少应类比一下再作试验。
3、曲轴在扩缸设计后是否有新的强化措施?原来只能承担100公斤的,你让其承担150公斤,如果失败也是情有可原的。
4、你说到的表面粗糙度是轴颈上的,但是曲轴最薄弱的地方,也常是裂纹萌生之处是在圆角上特别是主轴颈和连杆颈相交的内侧。这里的强化水平和应力集中对曲轴的断裂有极大的影响。
5、其次才能谈到材质和热处理工艺是否有异常,动平衡情况等因素。这些应是常规的检查内容,即使不做扩缸试验,也应当是合格的产品。除了傻瓜,没有人会拿不合格的零件做强化试验,更不必说是扩缸后的强化试验。

网友:
扩缸后曲轴没有变的化,那曲轴的安全系数就不够了,你说要2000H的话GB还有一个110%的超负荷要求的,应该重新校核一下子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