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刀具能加工HRC60的切断,直径20?

楼主(2008-02-21):
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硬质合金,陶瓷,立方氮化硼,具体要看是什么材料,各种材料的加工性能都不一样

楼主:
材料是SKS3

楼主:
是管状的,内径是6

网友:
YS8牌号的硬质合金就可以。

楼主:
硬质合金的寿命太短了

网友:
那么用水刀好了,寿命无限长。

楼主:
你说得太好了,我马上接个水龙头!

网友:
如果你是长期大批量生产的话可以用高压射流水刀切割。

楼主:
水切割是专用设备吧,能装在车床上吗

网友:
不用装到车床上就可以切割,如果装到车床上也可以。. O4 e6 e, h8 v  [
你可以在网上查查,不过这设备价格不菲。

网友:
,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工艺工序排错了。建议线切割吧。有精度品质也高。

网友:
线切割不错,要不焊颗钻石上去割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