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中,在尺寸上加括号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21):
尺寸标注中,在尺寸上加括号什么意思?是指参考尺寸吗?

网友:
这表示是参考尺寸,不是限制尺寸

楼主:
是否还有别的意思啊。谢谢

是否还有别的意思啊。谢谢

网友:
我们这边也是参考尺寸的意思
如果没有加括号就是一般尺寸
重点尺寸有重点尺寸的符号

网友:
2楼和4楼  正解
参考尺寸

网友:
参考尺寸,特别是大型铸件中,不用操作工计算。

网友A:
当尺寸链封闭时,在其中一个上加括号,表示参考,我们这都这么标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象是一个标准表示方法.
在有些软件中过约束会自动加括号的.

网友:
是参考尺寸,我们一直以这样标注,同时也会标正负公差

网友:
回复楼上的:参考尺寸没公差的吧?至少我这样认为的,请高手评点!

网友:
没错 是参考尺寸 也是不重要尺寸的意思

网友:
参考尺寸。参考尺寸有以下几方面:
1、尺寸链封闭时,在其中一个上加括号(提示此尺寸)。
2、在某些不主要场合,尺寸依生产工艺条件而定时,加注参考标记。
3、局部试图为了反映某个尺寸的重要位置,可重复标注但必须加注参考标记(尺寸可带公差)。

网友:
是参考尺寸,因为机械制图有标准规定,尺寸不能重复标表注,例如,一些尺寸是可以通过其他尺寸计算出来的,就不用标注了,如果标注就要加括号.

网友:
当尺寸链封闭时,在其中一个上加括号,表示参考,说明这个尺寸是不用标注出来的,可以通过计算,或别的方法得到!

网友:
是参考尺寸,应该无公差要求。

网友:
参考

当尺寸链封闭时,在其中一个上加括号,表示参考

网友:
我来一语惊人
  • 可参考尺寸,加工时,尽可能向这个尺寸靠拢。
  • 封闭尺寸,表示在这个尺寸范围工件或组件的功能为最好。
  • 还是封闭尺寸,但是只能是这个尺寸,不可以大也不可以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把我弄糊涂了,
有这么多说道?
在画图标注我只是把零件外轮廓的尺寸指定为参考尺寸,或在这种情况下:尺寸在其他地方已标注,但为便于看图者查阅尺寸,故重复标注。
我的理解不对?我也不确定了,呵呵,诚心请教。

网友:
是参考尺寸
但是有公差 的还没见过

网友:
晕,怎么越看越糊涂了啊!!

网友:
参考尺寸

是参考尺寸,看看机械制图的国家标准把吧

网友:
参考尺寸,在我公司要是不加括号就表示过定位了,尺寸没实际意义,只是让操作人知道,不用他们去计算,一目了然...................

楼主:
自己顶!自己顶!自己顶!

网友:
是一种参考尺寸,不作为尺寸的准确度。

网友:
参考尺寸,为加工或装配提供方便,不必检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是用作参考,省得工人再去算,也可以说是避免出现尺寸封闭

网友:
参考尺寸,国家标准上有此解释,有公差的没见过!!

网友:
就是参考尺寸,没公差!

网友:
参考尺寸,让别人省得算了

网友:
尺寸标注中,在尺寸上加括号是参考尺寸,便于校核与加工,但不属检测尺寸

网友:
是参考尺寸,我们公司图纸也有这样标注的

网友:
要看整个图纸的情况

网友:
参考尺寸,通常用在装配图中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参考尺寸还有公差吗?

网友:
参考尺寸,一般对你下料尺寸的一个参考

网友:
是参考尺寸,为加工或装配提供方便,不必检验,不出现正负标注。

网友:
尺寸标注中,在尺寸上加括号表示参考尺寸,检验时不作考核。

网友:
个人认为参考尺寸是可以标注公差的,根据尺寸链的推算是可以算出参考尺寸的公差。。

网友:
参考尺寸,我们公司也是这样定的

网友:
参考尺寸,在尺寸链中,这个尺寸可以由其他尺寸计算得到

网友:
参考尺寸没公差的,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是参考尺寸,自少在SW中是这样说的

网友:
我们这样是多余尺寸,即没有也可以
有更明确一写

网友:
晕,这样表示就是如果这个尺寸不标注也可以算出来,而标出来就是重复标注呀!
这是方便别人看图而标注的,有参考价值.画图软件里出来带括号的标注就是这样 ,因为有尺寸标注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尺寸链封闭时,在其中一个上加括号,表示参考,我们这都这么标注

同意这个观点..我们设计上是这样考虑

网友:
都知道是参考尺寸!!!

网友(2008-03-23):
是参考尺寸,一般不需要。

网友:
尺寸链封闭的时候,就有一个需要加括号,意思是计算尺寸,也可以理解为参考尺寸。

网友:
是参考尺寸;不标公差的

网友:
为防止封闭环,而多加的参考尺寸。只是为了最终检验时用到。

网友:
参考尺寸,使图纸更加明了,且不造成封闭尺寸!!

网友:
参考尺寸,规避尺寸链封闭,为实际操作提供便利。没有公差

网友:
哈哈 都知道了

网友:
在毛坯图上括号内为加工尺寸

网友:
参考尺寸
封闭尺寸链的时候标的

网友:
我们这除了参考尺寸还有一种尺寸也是用括号表达的,不知道是否规范。没有画图软件,说吧。就是从A点到B点尺寸(136),从B点到C点尺寸25+2-1,等同于从A到C161+2-1(这样的目的是减少尺寸标注)。

网友:
对,就是个参考尺寸。

网友:
为避免封闭尺寸的出现而给出的参考尺寸

网友:
不合乎尺寸标注规范的尺寸标注,都需要加标括号.标注内容不限;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表示为在尺寸链中为参考尺寸

网友:
表示参考尺寸,个人认为主要是为了方便读图,

网友(2008-05-27):
参考尺寸,仅供参考的

网友:
参考尺寸

网友:
有些是针对不同单位附加的尺寸
比如mm=>英寸
适合不同类人看

网友:
加矩形匡的是重要尺寸吗?

网友:
表示参考尺寸,像管子长度的标注往往是这样~~

网友:
是参考尺寸,看看机械制图的国家标准就知道

你们重要尺寸怎么标的!!!!!!11

网友(2008-07-22):
参考尺寸,一般在封闭环上的尺寸

网友:
表示是参考尺寸

网友:
我们公司倒不是这样
有圆括号的的尺寸表示重复尺寸
意思就是在其他视图或者剖视图当中还有表示的
至于非常重要的尺寸,加工要绝对准的尺寸
就用小方块表示!

网友:
参考尺寸拉,有时候在加工时候为了方便确定轮廓尺寸等而作为参考

网友:
怎么大部分都说是参考尺寸呢???????//

应该是过尺寸,通过计算可以算出来。一般由于计算比较麻烦,所以设计者给标注上了。
同一个部位如果标注两次,会被人笑话的。所以为了加工方便,节省时间 所以用括号标志此尺寸可以计算得来。
有公差的是通过配合零件导出的。
可能不同公司有不同的习惯吧,至少我们这样。

网友:
一是参考尺寸之外.是辅助的标注.
另外是对同类零件在同一图纸中表示达时,不同零件某尺寸不同时的标注参数

网友:
上面提到的第二点是指用同一张零件表示一系列除了个别尺寸不同而具有类似性质的零件

网友:
这个帖给大家赚足了分啊。
加括号是参考尺寸,加方框是重点尺寸?

网友:
我们这里表式是参考尺寸,这道工序不用加工的

网友:
只是参考的意思,在做相应的计算时,便于利用进行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尺寸链封闭时,在其中一个上加括号,表示参考,我们这都这么标注

哈奇老兄说的对,学机械的应该了解的基本知识。

网友:
理论尺寸,在铸件图纸中常见,可以减少操作工的计算

网友:
不懂啊

那是不确定的意思 仅供参考

网友:
参考尺寸...........................................

网友(2009-10-20):
回复楼上的:参考尺寸没公差的吧?至少我这样认为的,请高手评点!
引用 网友E:

参考尺寸好象是没有公差的。

网友:
好象是一个标准表示方法.
在有些软件中过约束会自动加括号的.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PROE软件就是这样的,虽然只了解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参考尺寸

网友:
带括号是参考尺寸的意思,但也应该按国家标准的未注公差执行.

网友:
尺寸链的间隙尺寸,可调的

网友(2009-11-30):
这好像是机械制图中最基本的知识吧!无语~~

网友:
括号内的尺寸是参考尺寸,有国标为证。
但是国标好像并未禁止为其加上公差?

网友:
参考尺寸,不重要

网友:
是参考尺寸

网友:
是参考尺寸,一般是封闭尺寸中的一个,加工时不必保证的尺寸。为了省去看图者的计算

网友:
参考尺寸,比如英制尺寸通过换算后加以括号标注,可给生产加工人员直观的数控不容易错。

网友:
参考尺寸,只是个参考值,差不多是这个数的意思

网友:
遇到尺寸链封闭时,在其中一个上加括号,表示参考。不用操作工自己计算

网友:
参考尺寸,不作强制要求
一个封闭的尺寸链,误差累积一般在此尺寸消化

网友:
是参考尺寸,国标中有介绍,不是重要尺寸,节省看图和计算尺寸的时间,不做精度要求,尺寸链的误差全部累计在这个尺寸上。

网友:
参考尺寸,一般是尺寸链上多出来的尺寸。只用于参照

网友:
是参考尺寸,不是限制尺寸,没有公差

网友:
参考尺寸的意思,应该不加公差吧!

网友:
说明其不起约束限制作用,只是参考的。
一样的,一般在文章中加个括号,也是起参考说明作用

网友(2010-09-04):
不太懂,以前一直以为是参考尺寸,可能是方便阅读吧!

网友:
当尺寸链封闭时,在其中一个上加括号,表示参考,我们这都这么标注和理解

网友:
参考尺寸,方便工人加工,省去计算的标注

网友:
是参考尺寸,我们也这样标注

网友:
谢谢各楼的回答,我也学到了

网友:
表示参考尺寸的意思

网友:
是参考尺寸,用INVENTOR是这样的。

网友:
表示参考尺寸哦,省的操作工计算了!

网友:
是指参考尺寸,有些厂家不用括号而是在尺寸后面加个星号。

网友:
是指参考尺寸,现在CAD inventor 软件都直接带这个功能了,选择参考尺寸就会直接加标括号。

网友:
指参考尺寸是指同一图上同一位置(其它视图中)不能出现两个相同的尺寸,如果有其中一个必须是参考尺寸(加标括号)。

网友:
括号或者方框,都是参考尺寸!

网友:
有时候我为了车间工人省得计算,我也会加一个参考尺寸,加上括号

网友:
确实是参考尺寸,我们这边是这样的。

网友:
答案很统一嘛,是参考尺寸 没错

网友:
我们这边也是参考尺寸的意思啦

网友:
当尺寸链封闭时,在其中一个上加括号,表示参考,我们这都这么标注

一样

网友:
对,
大型铸件中比较常见

网友:
回复楼上的:参考尺寸

网友:
是参考尺寸。参考尺寸是没公差的。

网友:
参考尺寸,有公差的没见过

网友(2010-11-30):
是的,通常指参考尺寸,有时也是借用尺寸。比如加工两个不等长度的等径通丝,一般不出两张图,只是将尺寸用括号标注在一张图上。

网友(2011-04-10):
相对不重要的尺寸,只做参考.
尺寸莲封闭时先确保括号外尺寸的公差,再尽量靠拢括号内尺寸
有些零件的外型尺寸需计算的 为工艺备料的方便

网友:
总算有点明白了。

网友:
表示的是参考尺寸,以前是标过的

网友:
应该是参考尺寸,,,,,,,

网友:
学习了,快毕业了,前面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
对  就是参考尺寸~~~~~~~~~~~~~~~~

网友:
是参考尺寸,一方面免去工艺人员为你计算尺寸了。另一方面是出现封闭尺寸后,需要如此标法。

网友:
参考尺寸,否则尺寸链就封闭了。

网友:
参考尺寸应该是没有公差的。

网友:
参考尺寸 这样的尺寸应该是没有公差要求的

网友:
终于看完了,就是个参考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