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W直流电机输出轴如何延长并保证同心度?

楼主(2008-02-21):
各位大虾及前辈:我正在设计一个直流电机连接一个谐波减速器的结构,由于结构要求紧凑,我想直接将直流电机输出轴连接到谐波减速器的波发生器,但是电机输出轴太短,形状也需要定制,直接从电机厂家定制电机轴代价太大,因此我现在准备自己设计一个轴套,用乐泰胶水粘接到标准直流电机的输出轴上。我担心目前的方案有两个缺陷:一是胶水粘接不牢,使用时间久了会脱落,扭矩传递失效,或者实际能承受扭矩太小,安全系数太小。二是电机轴高速运转(0~5000r/min)需要保证较高的同心度,同心度的要求达不到,电机轴套太小,不好加工。不知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有个意见,只可参考。
以前我们厂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延长输出轴,后来采取的方法是这样的:加工一个轴套,内孔磨削过,比轴的外径要小,热压法压入电机输出轴和连接轴。这样的话,只要扭矩不是特别巨大一般没有问题。实在怕不好就打个销子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外圆带有 锥度的套,且 在上面开缝,在使用与之相配的锥套,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
电机轴直径多大,多长?谐波是采用三大件还是整体的减速器?
电机轴可以直接和波发生器连接的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也可以加格键槽,更方便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建议,紧配合的方法应该不错,就是打销子不太好打,空间太小,外径有限制,我再考虑一下。WH-629所说的我不是很懂,可否说的再清楚一点?利用的是什么原理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小的内孔如何实现高精度的加工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OATHKONG:我采用的是三大件,电机轴径5,波发生器孔径9mm

网友:
上传个示意图,仅供参考,这个结构的优点是定心比较好,靠摩擦力传递扭矩。机构可能不是很紧凑。

图例.dwg

楼主:
感谢wh-629

非常感谢wh-629网友的建议,这个方法感觉真得不错,可以配合强力胶水一起使用!
谢谢您!

网友:
不客气,哈哈,能够给别人帮助,是一种快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