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钣金件图纸中的一些困惑---请教

楼主(2008-02-21):
本人设计的产品中要用到一些钣金件.主要用途是液压站的罩壳.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有个典型的问题是,怎么样标粗糙度.是否要标不加工符合(就是基本符号上一个圆圈)?,还有,对于边,是否要标?一般标多少为宜?在技术要求中写去毛刺\飞边是否足够?请朋友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我是搞钣金的,钣金图纸一般不标粗糙度的,尺寸公差,  你在技术要求写上表面是要怎么处理就OK了。
社区里有钣金属图纸,你可以找一下参考一下,

网友(2008-07-19):
是啊,不要粗糙度的啊,一般标去除毛刺客就可以了

网友(2009-03-11):
两齿轮传动有抖动

我设计了一个两个齿轮之间的传动机构,但经过试验传动是有抖动,请问什么原因了。有没有解决办法,还有我想用三个齿轮传动会不会好点了,谢谢

网友:
我设计了一个两个齿轮之间的传动机构,但经过试验传动是有抖动,请问什么原因了。有没有解决办法,还有我想用三个齿轮传动会不会好点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钣金貌似没什么关系吧,虽然都是学机械出身,但是多年不碰那些,估计是搞钣金的都不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钣金图纸一般不标粗糙度的,尺寸公差,  你在技术要求写上表面是要怎么处理就OK了。"
直接写精度要求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粗糙度是没见有 一般对表面有要求会在技术要求里写出的 比如不能有划伤不有毛刺 表面要求是喷漆还是喷丸之类的 等等。有特殊的要求尺寸会标注尺寸公差的,一般尺寸的公差按照某个标准执行,这个标准不同的公司要求是不一样的 。

网友:
一般钣金件对于粗糙度没有什么要求,在技术要求里注明去尖角毛刺,表面一般要进行防锈处理,你根据你们公司实际情况来写就可以,钣金焊接件要去酸洗磷化,再喷漆,进行防锈。在图纸右上角一般应注明除型材表面外其余*(粗糙度,一般12.5及就可以)
特别工件,特别对待!

网友:
根据设计要求或者用途来定吧

网友:
钣金图纸是没有粗糙度要求的,最多也就是去毛刺。加工的时候注意一下加工表面就可以了。

网友:
粗糙度一般不用标   一般标去除毛刺的方法

网友:
钣金图纸是没有粗糙度要求的, 在技术要求里注明表面要求就可

网友(2009-04-10):
齿轮抖动的原因是齿轮精度的问题,如果用斜齿的话传动就会很稳定。

网友:
我一般也不会标的,标了也没什么用,别人不理你

网友:
我设计了一个两个齿轮之间的传动机构,但经过试验传动是有抖动,请问什么原因了。有没有解决办法,还有我想用三个齿轮传动会不会好点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虽然发错地方了,但新人也挺难的。
你齿轮是不是加工好后再热处理变形了吧,建议先热处理后再磨齿。

网友:
不要标注的,回答完毕

网友(2009-08-01):
#1/4-832-8怎样解释?如何换算成毫米?外径与长度是多少?

网友(2010-02-03):
粗糙度是没见有 一般对表面有要求会在技术要求里写出的 比如不能有划伤不有毛刺 表面要求是喷漆还是喷丸之类的 等等。有特殊的要求尺寸会标注尺寸公差的,一般尺寸的公差按照某个标准执行,这个标准不同的公司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0-03-09):
钣金的公差我一般标注如下:
技术要求:
1.未注尺寸公差按IT14
2.未注形位公差按D级
再标上去除毛刺和表面处理之类的就OK了。

网友:
钣金图纸是没有粗糙度要求的,就是去毛刺。当然有时候毛刺也有要求的,我以前做施乐复印机的时候有一条边不允许去毛刺的。
当然表面也会有划伤类的要求,其实除了不锈钢,其他的都无所谓的。镀锌件一般都是在里面的,其他的会喷漆喷塑的。有时候是自己抬高要求。
这只是个人观点,为给客户看到顺眼,也没办法。买东西不光看性能,漂亮的总归是好的。

网友(2011-05-10):
我们一般都标孔及周边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