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管道漏水怎么补焊?

楼主(2008-02-21):
20公斤左右的压力,120度的过热蒸汽管道,主管砂眼,请问怎么补焊?
谢谢。

网友:
要看是焊缝没焊好还是管子的腐蚀冲刷砂眼。若是腐蚀冲刷的,如果是单根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常常采用堵管的方式,若管子数量多了,多是整屏更换。
若采用补焊,在管子厚度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将管子砂眼部位打磨出破口进行补焊,焊后探伤。

网友:
是带压力焊接还是常规补焊?请讲详细一点!

楼主:
带压焊.不是焊缝裂,是蒸汽循环泵出口主管道.

网友:
这类问题常用的补焊方法就是:铆焊法。
具体就是,先将沙眼位置的氧化铁、锈蚀等清理干净,根据沙眼大小找一个大于沙眼的带尖有刚性和韧性的如钢钉之类的东西铆进沙眼来阻止气流和压力,然后用电弧焊将该位置点焊,从而达到堵漏的目的。
当然,这种方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待检修时需更换或进一步处理。

网友:
带压管路不好焊补,特别是在压力较高或漏点大的情况下,我们常用的方法如附图,选用合适管接头,带有截止阀,将截止阀打开,将此管焊到主管路上,由于是在常压下施工,容易施焊,焊完以后,关闭截止阀,待年修时,主管路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再换掉截止阀。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妙啊,又学了一招

网友(2008-03-27):
与补焊带压水管差不多

网友:
查表,20公斤的120度不是过热蒸汽的,请楼主查清楚。

网友(2008-05-16):
可以用一种叫做分段逆向焊接法!

网友:
漏点会像裂纹那样扩展吗

网友:
学习中,我原来是搞机加工的

网友:
砂眼类一般采用黄版说的方法,当然用加旁路的方法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