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毫米板制作,废料多并且做出来还很难看---求助

楼主(2008-02-22):
我公司是制作精密铸造设备的,设备外壳、配电箱等需要钣金加工,用2毫米板制作,废料多并且做出来还很难看。请教,谢谢!

网友:
LZ想表达什么意思啊?想外加工吗?还是要技术指导一下啊?

网友:
设备外壳,2毫米还是显得不足,铸造设备沉重,应该使用更厚的钢板,比如3~4毫米,更有质感。减少废料的核心是制作方法。

网友:
可否搞些图看看,我想对钣金还是有些了解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设备外壳,配电箱之类的产品可采用拼接的方式,这样既省料又方便加工.

网友:
楼主:好像这个问题有问题。“……设备外壳、配电箱等需要钣金加工,用2毫米板制作……”对呀。可是,和“废料多并且做出来还很难看”有什么必然联系?再仔细读一下你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嘛。哈哈

网友A:
难看是设计问题,废料多是工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看是设计问题,废料多是工艺问题

严重同意

网友(2008-07-19):
你没有表达清楚的,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啊

网友(2008-11-17):
需要表达清楚的是到底是你的铸造设备本身设计得难看,还是你的箱体做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看是设计问题,废料多是工艺问题

没错!没错!

网友:
加强工艺与设计的沟通,

网友:
铸造设备的外壳不能再减少壳体的材料厚度了,配电箱的话可以用1.5MM的。
钣金的外观从设计上就要考虑了
制作的时候注意对角线尺寸各方向横平竖直,圆是圆,方是方,不影响强度的情况下合理分布焊接位置,选择合理紧固方式,毛刺焊渣打磨干净应该是做的好看的
省料:合理拆分零件,制作时合理排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