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汽缸加个缓冲装置?

楼主(2008-02-22):
如题,现在汽缸的速度太快,所以考虑加个缓冲

网友A:
速度快慢是靠流量控制的,楼主是想控制运动速度还是到极限位置时的冲击?前者节流。后者加缓冲器,都是标准的东西

网友:
汽缸有自带缓冲结构的类型。要看具体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慢是靠流量控制的,楼主是想控制运动速度还是到极限位置时的冲击?前者节流。后者加缓冲器,都是标准的东西

就是极限位置时的的冲击,缓冲器,还有这种东西,我去问一下

杭州学徒兄的具体选型是什么意思?能帮我找个选型资料么?

网友:
听楼主的口气是用在已经使用的汽缸上,所以加缓冲器是最快的办法;杭州说的是你还没有开始用处于正在筹划阶段的情况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