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参数设定---请教

楼主(2008-02-22):
各位前辈,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比如我想对多条生产线的工艺进行变化,如加热时间,温度等,能通过PLC内部的参数进行设定吗?我通过软件将参数值写进数据库,然后再传送到各条线上,PLC能接收这样的数值进行运行,还是要重新编写PLC程序,然后上传呢?
  在下刚接触PLC不久,静候给位的答复。谢谢了

网友:
回楼主,你可以用PLC的通讯功能!
首先,在PLC内写一段PLC通讯程序,包括设定通信协议、发送内容、发送、接受地址,详细你可以找PLC书关于通讯的那章!
然后,在计算机上写通讯程序。
最后,进行通讯连接,即可!

网友:
加触摸屏,用屏的配方功能或直接在屏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