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在工件圆角的什么地方最好?

楼主(2008-02-22):
请教一下,在用数控弯管机弯管时,焊缝在工件圆角的什么地方最好?焊逢位置对管件的强度有什么影响?

网友:
最好不要将焊缝安排到弯角处

网友:
楼主所说的是直缝焊管吗?
如果是那将焊缝放在圆弧内侧较好。

若如2楼所说,那最好不要放在圆弧处 。

网友:
焊逢位置对管件的强度有什么影响?

焊逢位置对管件的强度有什么影响?

楼主:
恩,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认为最好不要安排在弯角处,特别是油箱类的

网友:
如果采用先弯后焊的拼接焊缝,小管焊缝离起弯点50mm以上,大管焊缝离起弯点在外径+100mm以上,这样易于焊接和探伤。

网友(2014-07-22):
自我感觉,焊缝放在内r中心比较好,这个地方是压缩变形,焊缝不会有撕裂的趋势

网友:
给你回复这么多,你该付我技术咨询费了,哈哈

网友:
在弯角出比较好

网友:
你是问焊管弯管的问题吗,弯管时外侧受拉,内侧受压,焊缝不可在内外面。因放在上下面,考虑到中性线内移,焊缝宜放在上下向内45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