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火花机(不是线切割)必须加工导电产品吗

楼主(2008-02-22):
如题,我知道线切割必须加工导电产品,那电火花呢?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所以也必须要导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人专门搞非导电材料的线切割加工,不过需要在非导电材料上做一些喷涂,使之导电

网友:
那当然 否则怎么样导电  怎样放电
导极一般带负电  毛陪(坯念pi,第一声)带正电  通过放电 来电蚀工件

网友(2008-06-17):
不一定

但是在加工状态时,被加工物体必须是导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