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齿轮要用拉床加工,为什么?

楼主(2008-02-22):
有的齿轮要用拉床加工,为什么?谁能说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
有的齿轮要用拉床加工??怎么用拉床加工齿轮
内孔有内花键

网友:
圆弧齿拉齿机有的,效率高,质量稳定可靠.

网友:
拉也好、铣也好、刨也好。都是加工方法。弧拉床是有的。

网友A:
加工内齿效率高啊。十几秒就一个。

网友(2008-04-24):
拉床配有拉摸,很方便!而且精度还高呢!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外齿轮用拉床加工?

应当是可以的。
这里有几点东西,想探讨一下。

1,一般来说渐开线的生发线是直线。
2,由于装配或者是使用的要求,很多的齿轮要求齿向是鼓形的。

在这两点的基础上,如果齿轮对于圆盘形拉刀的尺寸足够的小,并且齿轮的接触区域要求不是特别大,那么拉齿就是可能的。
当然,这里的拉床其实应当理解成铣床。

在弧齿锥齿轮的加工中由于小轮配做的工艺,拉齿加工大轮已经是最普遍的加工方式。
内齿轮使用拉齿工艺是非常普遍的(小型齿轮)。

目前,我们有真正见过拉齿加工外圆柱齿轮的。也没有确切的听说或者看到过资料。个人感觉可行。

网友:
楼上说拉外齿齿向鼓形???这有点玄吧
你的鼓行机构设置在哪呀?另外,貌似外齿加工都可以通过其他手段高效解决吧

网友(2008-06-14):
回楼上,使用圆弧代替直线,自然是鼓形的。
圆弧来源于圆盘形铣刀或者说是拉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内齿效率高啊。十几秒就一个。

是分N次,每次十几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外齿轮用拉床加工?

应当是可以的。
这里有几点东西,想探讨一下。

1,一般来说渐开线的生发线是直线。
2,由于装配或者是使用的要求,很多的齿轮要求齿向是鼓形的。

在这两点的基础上,如果齿 ...

拉刀做价高啊,不要杀鸡用牛刀,内齿轮的加工也可用插齿的方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