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研磨后的镜面黄铜怎样防氧化?

楼主(2008-02-22):
请教各位大虾..用什么方法能保证研磨后的黄铜镜面不氧化生锈!不能用油剂什么的.要保证表面的干,净.我用过表面钝化..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
不知道你要防锈多少时间?可以用高分子封闭剂,封闭完是透明薄膜,几乎看不出来做过处理。

楼主:
谢谢版主!这样处理后会生成一层化学膜,大概有多厚!我这是用在专业话筒的镀金音头上的!有油剂什么的都不行!我们这个主要是要做好后过100小时的高低温环境实验.

网友:
膜厚大概1微米,很薄的,100个小时的高低温环境试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做完后有一定的绝缘效果,不知道能行否。

楼主:
版主还在请教一下.化学膜是环抱的吗?是通过什么方法附着上的.在日常的环境下会不会产生粘性啊什么的.有异味吗

网友:
恩,环保的,一部分是通过与铜的反应,一部分是通过高分子与基材良好的结合力,干燥后是光滑薄膜,没有粘性,没有味道

楼主:
版主有绝缘效果就不行,我这是要通电的..有不绝缘的吗

网友:
试一试类金刚石薄膜,厚不超过几微米,性能很稳定,有导电性

网友:
请问你要防氧化多久?保存环境呢?室内保存可以清洗剂洗完不漂洗试试,防1~3个月还是可以的

网友(2008-09-01):
铜怎样防锈?
这个问题你算是找对人了,我们公司也是做铜制品的,以前用了好多铜防锈剂,有些不是价格高,就是效果不好;
现在我们公司用的是水性防锈剂;是深圳一家公司生产的;
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叫鑫和润,他们是专业的铜防锈剂/铜抗氧化剂/铜水性防锈剂生产厂家,我把他们给我们的防锈剂资料附在后面,给大家参考一下;
他们的联系电话是:0755-28183573 ;13925200145
大家有兴趣可以联系一下他们;

资料:
【深圳市鑫和润生产铜防锈剂/铜抗氧化剂/铜水性防锈剂】

高浓度:800
型号:RP-020
铜防锈润滑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铜防锈剂/铜抗氧化剂/铜水性防锈剂PR-020采取台湾独特配方,无毒,环保,溶于水,将铜防锈剂/铜抗氧化剂/铜水性防锈剂PR-020加在冷却水中,能在金属表面产生一层均匀的薄的透明的不剥落的膜,使得铜及铜合金具有良好的防变色能力、防氧化能力。广泛用于铜及铜合金行业,如铜材铜厂对铜的防锈,以及连续退火工艺中;

铜防锈剂/铜抗氧化剂/铜水性防锈剂特性:
1 使用铜防锈剂/铜抗氧化剂/铜水性防锈剂PR-020后防锈效果特佳,长保光泽,不易变色。
2 铜防锈剂/铜抗氧化剂/铜水性防锈剂PR-020可确保铜及铜合金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不会出现氧化变色现象;

铜防锈剂/铜抗氧化剂/铜水性防锈剂使用方法:
铜防锈剂/铜抗氧化剂/铜水性防锈剂RP-020:800倍干净水使用。

铜防锈剂/铜抗氧化剂/铜水性防锈剂使用注意事项:
1、水越纯越好,循环使用
他们的联系电话是:0755-28183573 ;13925200145

网友(2010-06-04):
我们也是做黄铜件的,我们研磨出的平面可以做出镜面,但是总有些划痕,请那位高手能给予指点,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我们也是做黄铜件的,我们研磨出的平面可以做出镜面,但是总有些划痕,请那位高手能给予指点,我在这里先谢 ...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划伤的问题!
请你述一下你的研磨过程与研磨工具的问题。
你这个是在研磨时脱落的铜屑而划伤了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