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大功率与小功率哪个成本低?

楼主(2008-02-22):
请教:切割厚度相同 材质相同的板,大功率与小功率哪一个成本比较低?谢谢 了!

网友:
如果小功率的切割机有足够的功率来切割同一板材,当然是小功率的切割机成本低。因为它的购置价位就低。

网友(2008-09-14):
效率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