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折弯机加工钣金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22):
1. 用折弯机加工前,钣金的外形是用什么剪裁出来的。
2. 钣金上不规则的腰形孔是如何加工的? 是不是连续用冲头冲一排孔出来。
3.在设计时如何判断该零件的加工可行性,因为我在设计时常常不会判断。有时候模型做出来了却告知无法加工。
4.哪位好新人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在这共享一下。
欢迎留言。谢谢!

网友:
钣金的外形通常是用冲床加工出来的,不规则的形状要么是成型模具,要么用数控冲床或其它。零件的加工可行性这个不太好说,要根据你们的机床模具而定,多了解一下机床,和车间里的师傅多交流一下,慢慢学。

网友:
1#    钣金的外形  一般是冲床  激光  剪板加工出来的 有时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有些也用  模具加工出来的
2#  腰形孔   可以冲床  激光 模具都可以加工。。具体材料 具体情况选择。
3#  这个就要懂钣金的作业流程 工艺了。其实我们经常跟客户协商更改图纸 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多下车间 熟悉工艺了。
4#    现成的我没有。。。建议看看 钣金展开  钣金制作工艺 之类的书。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