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内孔沟槽用什么刀?

楼主(2008-02-22):
有个铸铁零件出口德国, 在加工中心上面加工。但是有个内孔沟槽,不知道应该选用什么刀具,向各位大侠请教,非常感谢。附:零件材质HT200, 加工中心主轴不带U轴功能。

网友:
T形刀!磨床磨一把.

网友:
锯片铣刀。。。。。

网友:
用专机+非标合金铣刀就搞定了,我公司就是这样加工内孔沟槽的

网友:
有种在钻床上加工的刀具,连接方式是莫式锥度的,在加工中心上应该能装上。锅筒上的胀接孔中的槽也是相类似的,网上搜一下很容易找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小弟对于加工中心这块确实不熟. 附件只是整个零件的一小部分, 这个零件是放在加工中心上面加工的.其余部分的加工都已经解决,就剩下这个内沟槽,不知道用什么刀具加工,是否用T形刀具,然后根据偏心量加工中心主轴在走一个圆,就可以加工出这个沟槽?

网友:
直接用T型拉槽就好
记得
调偏和配种

网友:
办法很多,看你的零件批量如何!还有你这个内控槽的精度,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最好给出一张零件局部简图,产量,节拍,这样可以给出相应的方案!

楼主:
请问a301114老兄,能否详细给小弟讲一下你的方案.我的邮箱是jamesrxf@gmail.com,非常感谢.

网友:
比较刀的刀具供应商都有专门的槽铣刀啊!你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2008-05-14):
可以用锯片铣刀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就是这样的沟槽   刀柄是自己做的  可以一次上两片  两个沟槽一次成  精度要比你这个要求的还高  铣刀片是在哈一工定做的

网友:
立加走插补,基本什么刀都能加工出来,效率不同而已。

网友:
可否用一个镗刀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把刀

这把刀肯定行。

网友:
铣刀

T型刀,可铣T型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