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台旧的滚齿机,资料已丢失,如何知道它的差动系数呢?

楼主(2008-02-23):
向各路高手请教一下::我现有一台旧的滚齿机,资料已丢失,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它的差动系数呢??

网友:
找一个已知螺旋角的斜齿轮,装在滚齿机上,校正。按预设定数计算差动挂轮,用百分表打螺旋线,如果吻合,则差动定数正确了。否则继续调整定数,重新计算差动挂轮。
你的旧滚齿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旧的滚齿机是Y3180的,但是又好像是改装过的.

网友:
重庆产Y3180差动定数是9,不知你的是不是,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重庆滚齿机厂的Y3180H定数是9
资料上还有一种Y3180定数与Y38-1一样,为6.96301。
以上数据供你参考

网友(2011-06-03):
楼上的正确,60年产的38-1滚齿机的标牌是牙3180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