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版本不容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8-02-23):
在公司间的图纸电子文件传递中,常出现AUTOCAD版本不容的问题,您们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可以找一个CAD版本转换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李海飞网友好!

AUTOCAD2007有这个新功能,既,存盘时可以另存为低版本文件的制式。

syw  080224---03.25

网友:
一般来说,高版本软件是兼容低版本软件的
而低版本没办法兼容高版本软件格式
例如我现在使用的word2007,保存后无法被2003打开
但是我可以存储为兼容模式的2003版本的文件格式
2楼和3楼的方法很好,值得推荐!
但是公司间的问题就该需要协调了
统一软件版本吧,这样大家都省事

网友:
高版本储存时另寸为低版本格式

楼主:
谢了,看来我只有装CAD200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