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下滑座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23):
下滑座先前是胶木现在改成铜板,并且也研刮的,9块都研了,还算可以.为何开快速没有,电机闷车开不动,慢速有,不知怎么回事?慢速电流表3.6~3.8A并且走动平稳,快速接近11A,电机最高负荷了.镶条也调好了,压板也重新配过,并且是用手带紧的
  `2 X9 k  O4 S3 o( j请教,谢谢!

网友:
不知楼主所用铜板为何材料;在配刮下滑座之前应将上滑座修光修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忘了说.下滑座上是立住.有点象斯克达镗床,铜板材料应该没问题.

网友:
对这种设备我不了解,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变速机构齿轮之类的东西存在问题呢......

网友:
镗头配重连接好了没有,如果有,再将镶条调松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想说下子。这床子传动箱被改了的。在主轴箱上开了个洞,安了个电机。专门快慢速的,主电机管主轴转速附带蕴滑,有个偏心泵连着主电机1档齿轮。在箱体里有2个电磁离合器,按慢速是靠里的连接。按快速是靠外的连接。只是变了个连接就不转了。主轴箱上下和镗杆进出快速都有。

楼主(2008-04-03):
惭愧!! 压板没配好引出的事

网友:
虽然没有接触过镗床,但是也学习了不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