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变频器调整异步交流电机的速度?

楼主(2008-02-23):
我在选择异步交流电机时,因为产品要求的速度变化范围较大,按照电气技术人员的意见,通过变频器调整速度来实现。
     就以Y2-71M1-6,额定功率是0.18,转速是850r/m为例,按照他们的意思,变频器等同于无极变速,但是如果速度高了,转矩岂不是大大降低了吗?所以,
1.想请问高手变频调速是如何实现的?是不是真的可以无极变速?如果不能,电机转速相比,调整的范围有多大?那么又怎么选匹配的变频器?
2.变速箱+变频器可以实现即变速又可以保证转矩的要求,那么它和变频器独立变速之间选择的依据是什么?仅仅是负载吗,有没有其它方面的考虑?

网友:
1、变频调速主要通过改变电流的频率,转速N=60f/p. 通过调节频率改变转速。
2、转速低扭矩会增大。
3、一般变频电机都会额外增加一个稳定的风机,因为频率低时电流会增大,普通电机一般是在电机轴的另一端带一个风机,但转速低风量减少,不能冷却定子线圈所产生的热。而且转速低时电流大,产生的热会更多。
4、一般变频电机都有一个最低转速的要求,如果低于这个转速,电机可能就会烧掉。
5、选择电机要根据最高转速时所需要的扭距来选择,否则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高转速时扭距不足现象。
6、在设计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实现无级变速。

网友:
1.想请问高手变频调速是如何实现的?
   答:是通过改变电流的频率来调速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无极变速?
  答:可以无极调速,可以外接电位器或者变频器自带电位器及设置变频器参数来变速,还可以用PC来控制变频器作复杂的变速。
电机转速相比,调整的范围有多大?
   答:电机允许的最大转速和静止之间。
那么又怎么选匹配的变频器?
   答:按照电机的额定功率来选与之相配的变频器。
2.变速箱+变频器可以实现即变速又可以保证转矩的要求,那么它和变频器独立变速之间选择的依据是什么?仅仅是负载吗,有没有其它方面的考虑?
   答:最高负载(应该还要大些)。如果要安装方便,体积小等,可以考虑电动机和变速箱一体的电机。
不详尽之处,还请大侠们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