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出问题了---请教

楼主(2008-02-23):
大家新年好!
最近我在用CF卡时   出现读卡错误?   之前还可以传输程序
之后我们删除了卡里一个文件   就出现以上报警  初步怀疑是卡坏了 结果换了3张卡后  还是同样问题
    所以我们再次怀疑 是不是卡和机床的连接器坏了?我们还曾格过卡 还是没作用
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帮忙解决一下    看是哪方面原因?或是操作不当

网友:
有可能是卡托的问题,或者卡是不是没格干净,

网友:
格式化CF卡时,文件系统要设成FAT格式!!!

网友:
在启动画面里能看到卡吗?
最好在启动画面里格式化,楼上说的是对的,要FAT格式。
卡托应该问题不大,不行你把卡托卸了直接插。要是硬件上出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平时最好别带电插拔卡。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很好,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不是硬件问题,谨提如下:
1. 格式化CF卡时,文件系统要设成FAT格式.格式化选项最好不选"快速格式化".
2. 还是建议在开机启动画面里格式化CF卡
3. 如在开机启动画面里能看到CF卡内容,则可以初步认为是操作问题.
4. 还要注意系统对CF卡的指标要求(比如容量大小等).
另外,感觉有些病毒好象也能导致出现你所说的情况,此时必须将CF卡进行格式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