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圆柱度计算问题

楼主(2008-02-23):
各位大虾,有谁知道圆柱度MZC和LSC评定的区别或是有关这两种评定的资料?急需!!!!!
如果谁有或谁知道,请告诉在下,谢谢了!

网友:
4种分别是:最小平方中心法(LSC)、最小区域中心法(MZC)、最大内切圆法(MIC)、最小外接圆法(M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4种分别是:最小平方中心法(LSC)、最小区域中心法(MZC)、最大内切圆法(MIC)、最小外接圆法(MCC)

这个我自然知道,但是对圆柱型的内孔来说,用哪个评定方式更适合?因为不同的评定方式结果差异很大的。

网友:
1、最小外接圆中心法(MCC):此法适用于外圆表面。

2、最大内接圆中心法(MIC) :此法适用于内圆表面。

3、最小平方中心法,也叫最小二乘圆中心法(LSC):最小二乘圆是穿过被测截面轮廓的理想圆,从被测实际轮廓上各

点至该理想圆的径向距离的平方和应为最小值。以最小二乘圆中心为中心,做两个包容实际轮廓的同心圆,取二圆的半

径差为圆度误差。此法适用于具有精密回转轴(或转台),其测量头可描绘出理想圆的检测仪器的评定,如圆度仪。评

定对象适用于圆度、同心度等。

4、最小区域法((MZC):指包容圆柱面之间的区域适用于具有精密回转轴(或转台),其测量头可描绘出理想圆的

检测仪器,如圆柱度仪。评定对象适用于圆柱度、同轴度等。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指教。另外问一下你是否是zynp的XPX?

楼主:
非常感谢,这些资料对我很重要。你是ZYNP的吧?

网友:
他应该是,以前用过ZYNPlyf的名字

网友:
扬天是哪儿的?我说的对不?我只是去年才接触形位检测的,好多概念都是一知半解,在这方面你是专家,以后有空多多请教。

楼主:
杨天专家和中原仪量很熟悉,而lyf你也和中原仪量很熟悉,或许你们两个还认识或是听说过对方,也许通过中原仪量,你们能互相认识。

网友:
圆柱度仪?能介绍一下吗?没用过,好想了解!谢谢!

楼主:
圆柱度仪可测各种规则、不规则的环形工件的圆度、圆柱度、直线度、同心度、同轴度、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表面波纹度(Wc、Wp、Wv、Wt、Wa、Wq)、频谱分析、波高分析、偏心、轴弯曲度及跳动量等。

Ø 测量参数: 圆柱度、圆度、直线度、同心度、垂直度、同轴度、平行度、平面度
   轴弯曲度 间断表面测量、跳动量

网友:
请教楼上各位,我有一组数据,1000多个点。想用lsc法算出他的圆度数据,用什么方法可以,必须要用vc或者c++之类的软件编程吗?是否可以简单的用excle计算?

网友(2008-03-26):
波纹度应该用粗糙度仪检测。检测同轴度时一般以图纸标注的基准做基准(特殊情况除外),仪器软件会自行运算(有的仪器还需选择滤波频率和评定方法。

网友(2008-09-04):
圆度圆柱度的精密测量

圆度圆柱度的精密测量应该用圆柱度仪来测量,现在市面上能测量亚微米圆柱度的仪器很少,详情可见WWW.SLMCC.CN,有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3809027479

网友:
回复 楼主:

圆柱度的求解是一个非线性的四维优化问题,可用MATLAB优化函数计算。由于目标函数高度不连续性,所以求解精度难以控制,并且没有标准的算法可参考,对比计算结果。并且算法本身不易自我验证其正确性。

网友:
精密测量圆柱度

要精密测量圆柱度当然是用圆柱度仪了,但要精密测量圆柱度且不想花太多钱的话,就参考一下WWW.SLMCC.C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