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水胶印和无水胶印的区别

楼主(2008-02-23):
有水胶印和无水胶印有什么区别?以后它们的发展方向会怎样?

网友:
胶印的原理就是利用油不相容的原理实现的。
制完后的印版表面形成图文部分和空白部分,其中图文部分只能吸附油墨,而空白部分即能吸附水分又能吸附油墨。利用这个特点先给整个印版涂敷水一层水膜,这样水分就吸附在印版的空白部分,而图文部分上面没有水分。然后再给印版涂敷油墨,这样油墨就粘附到了图文上,而在空白部分由于有水的存在油墨不能粘附到空白部分。然后再把图文上的油墨转移到橡皮滚筒上最后到达纸张上面。这就是传统胶印的原理。
而无水胶印就是在印刷过程中不需要有水的存在,它是利用特殊的版材,该板材制作完成后,空白部分他不吸附油墨。这样就可以直接给印版涂敷油墨进行印刷。这是无水胶印的基本原理。
在无水胶印中由于没有水的存在,印刷质量更高。但是由于板材和油墨比普通胶印的要贵所以一段时间并没有推广开。还有他也不能在普通胶印机上使用因为无水胶印油墨对温度比较敏感,在串胶辊上要增加冷却装置。随着板材和油墨性能的提高和价格的下降,肯定是以后的发展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公司正在开发胶印机,对于无缝版筒和无缝橡皮布了解不多,请指点!最好有图!

网友:
你是哪里的厂家?
你们是开发单张纸胶印机还是卷筒纸胶印机,如果是单张纸胶印机不需要无缝版滚筒和无缝橡皮布,如果是卷筒胶印机还可能需要,但是目前来说国内还没有厂家生产此类胶印机的。结构和现在普遍应用的机器相差较大特别是在安装的时候。而且印版还需要焊接设备。如果是北人和上海的大厂作为科研投入还是可以的。
你们在开发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一块讨论。。共同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卷筒纸胶印机,规格较小,也可以不是无缝版筒,但要求接缝要尽量小!如果要用无缝版滚筒和无缝橡皮布,结构可以借鉴柔印机,对于你所说的印版还需要焊接设备不是很明白!

网友:
制作柔性版无缝滚筒时先把版材粘贴到套筒上,再用专用化学材料使接缝接拢。然后在上制版设备进行制版,而PS印版则是制作完后再安装。那么他就需要通过焊接使接缝连接起来。
告诉你的邮箱 我发给你一个海德堡的 无缝橡皮滚筒安装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无缝版滚筒和无缝橡皮布是这样制作的,长了知识!

网友:
无缝滚筒安装视频。

网友:
发个附件真麻烦。。

网友:
第二部分。。。。。

网友:
第三部分 。。。

网友:
第四部分。。。。全部下载完后再解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到了,无缝橡皮布使用的是套筒技术,直接抽取,好方便!

网友:
请教一下,你们的油墨控制系统是用什么控制的?手动还是自动。如果是自动如何预调?

网友:
无轴传动真是个热心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先采用传统手动的,如果用自动的,公司技术方面还不行,控制要请外面的人来做!

网友:
大家一块学习提高。这个问题我正好也了解一点点。热心气还需要像版主们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F:

山东做胶印机的厂家好多啊!以后要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