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如何加工?

楼主(2008-02-23):
此图如何加工?主要是突起的那两块!
用什么机器和怎样的工艺?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是压铸后金加工。好像是某种电器按钮原件么

楼主:
是电器元件,还没有考虑到加工方法,不知道有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
不知是什么材料?基本上是精铸后加工

网友:
如是铝件并量大可考虑压铸后精加工。突起部分及凹槽均可一次成型。其余部分再做精加工即可。

网友:
材料是黄铜,讨厌的是几乎所有尺寸都有公差,精铸也达不到要求。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期待高手出招,我做普通机床的,看到这些尺寸都发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是黄铜,突起部分及凹槽均可一次成型。其余部分再做精加工即可?
压铸能不能达到要求?
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突起和凹槽在铸件时成型,此两个尺寸应该方块形尺寸要求不高.
外径可以在数控仪表车床上光一刀就成.
其余的就简单了

网友:
你光一刀不是把突出的地方也光掉了吗?,我看尺寸都比较紧,如果用切削加工很麻烦,现在的精铸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搞粉末冶金吧,可能是价格高一些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铸造是不可能的。
用精密冷挤压成形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25):
1.车出,连小槽,凸台一起,公差精车,公差不是很高。
2.铣凸台
3.线割槽
4.电火花方孔或做一简单冲头冲出。

网友:
我是做压铸的,精铸也比较困难,几丝的公差,模具的温度就能影响了

网友:
看了下,其实没有各位想的那么复杂,用CNC搞定,大的部分的辊花,有这种辊花轮,小的二个凸点是铣出来的,一点问题都没,就是一点加工费高点呀,这种产品样子的我们做了很多,TYCO/AMP,雷迪埃等等国际大公司
一个班做不了多少,300----500PCS/12H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给个具体加工工艺?
请问哪里有这种辊花轮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