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基合金600的刀具,用YG8很不理想---请教

楼主(2008-02-23):
请教:镍基合金  600的加工刀具,我们用YG8很不理想。谢谢!

网友:
可以把材料的特性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镍合金不能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因为镍与硬质合金有亲和,会粘刀,可以用高速钢加工

楼主:
谢谢版主。抗拉强度800MPa,屈服极限500MPa,伸长率50,硬度HB350,切削速度一高就发红,烧掉刀头

网友:
查了查资料,楼主加工的应该是高温合金
推荐使用立方氮化硼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牌号,我们发现料不是很硬,但切削速度高就发红,烧掉刀头

网友(2008-08-07):
回复 楼主:

请楼主与我联系 ,我也要批量钻孔材料600,我的邮箱glassnoone@163.com

网友:
回楼主,今天看了一本82年的机械工人,上面刚好说了,加工纯镍用CBN刀具,线速度100M……书已经烂了,其他的看不清了。

网友:
很不好意思!过年以后工作太忙,没有及时回复这个帖子,结果帖子沉下去了。估计现在楼主已经用不上我的回复了,但我还是回复一下吧,希望对其他人有所帮助。
高温合金在我们公司被分为4种,其中镍基高温合金属于第3种,即S3,HB<475,HRC<48。
镍基高温合金车削:有陶瓷刀片和涂层硬质合金刀片,其最高线速度分别可达250米和70米,进给要根据刀片材质及断屑槽型来定;
钻头:肯纳的SE284及SE285,材质是K715硬质合金,线速度为65-90米,如果钻头直径为10,则每转进给为0.1左右。

网友:
用物理涂层的硬质合金刀片,线速度不要高于40-50米,用锋利刀片,此材质加工硬化严重。
粗加工可用SiAlON(赛阿龙)机体陶瓷牌号,线速度200-250米。

高温合金材料能加工就行了,不要讲究效率和寿命了,用谁家的刀片寿命顶多都是十几分钟

网友:
首先,高温合金的加工,在国内,基本上是以硬质合金为主,这是事实.在这个领域,用的比较多的刀具是肯纳山特ISCAR,一般来说,加工参数,车的话,是在30-80米左右,具体要看具体哪种合金和哪种刀片.不过一般加工高温合金,用PVD涂层的硬质合金效果好,因为PVD涂层比较锋利,同时比非涂层的有更好的红热硬性.比较常见的车加工高温合金比如Inco718的刀片,比如肯纳的KC5010/KC5015,ISCAR的IC907,IC908,山特的2025等.这些刀具都有锋利的刃口,甚至刀片都是抛光处理或者经过磨制以使刃口更锋利.
一般情况下,高温合金加工应该以低速大进给来克服刀具的快速磨损,尤其是如果用韧性很好的高速钢刀片的话.因为大部分刀具的磨损是因为温度高导致的热磨损,大的走刀可以有效减少刀具与零件接触时间也就是减少摩擦次数.市面上有一种厚度达到0.1mm的PVD涂层硬质合金刀片,用于加工高温合金非常的合适.
还有一种用法,在精加工的时候,采用带涂层的铝加工刀片,比如山特的H13A,攀时的-27槽型加AMZ涂层的铝合金刀片等,效果也非常好.因为铝加工的刀片都要经过抛光处理,所以这样加工高温合金的时候会更利于排屑和克服沾屑.但是,这个仅仅是用在精加工半精加工等非断续加工上

晶须陶瓷高效率加工高温合金是非常合适的,他依靠高温软化零件,在高温下陶瓷中的晶须象水泥中的钢筋一样让陶瓷更韧更耐冲击,同时陶瓷自身的硬度又足以让刀具轻易的切入材料. 在这个领域,是美国绿叶的WG300 / 山特的CC670 / 肯纳的CY2000这集中陶瓷刀具的天下.
CBN加工高温合金也是比较合适的,不过由于价格相对高,目前在国内高速加工高温合金领域,基本上还是陶瓷的天下,很少见到用CBN加工陶瓷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看来是经常加工高温合金的吧,对高温合金的加工了解的比较详细。
纠正一点:肯纳的硬质合金及陶瓷刀具材质都是以K(K代表Kennametal,肯纳)开头的。车削加工高温合金的陶瓷材质主要有:KY1525,KY1540,KY2100,KY4300。当然,也不排除你说的CY2000是比较早的材质的编号。目前的材质主要是我说的这几种。

网友:
曾经干过一个718的活,用的山特的CC6060,绝了

网友:
我前面是写错了,肯纳的陶瓷是KY2000和KY2100
我确实加工高温合金很多,所以这一块稍微比较熟悉点了

网友:
推荐使用立方氮化硼

网友(2008-10-06):
立方氮化硼不够经济啊

网友(2008-11-25):
我们加工的是NiCr20TiAl   我们试用过  肯纳  山特  绿叶 山高  三菱  CBN  斯特拉姆  都不是很理想
我们觉得镍基合金加工真是比较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