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孔---请教

楼主(2008-02-23):
我们钻25.25的孔,深度240,管孔之间有6.7毫米的管桥,不知在摇臂钻上加工有没有好的钻头或方法?
谢谢。

网友(2008-07-04):
管孔之间有6.7毫米的管桥,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很清楚管桥是什么哈,不是说的壁厚吧?
建议最好把图纸传上来比较清楚
感觉有点象是加工冷凌器的端扳?

网友:
请提问的人今后多关注自己的问题解决!
解决了的也请把方案描述一下,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
楼主的孔接近10倍径啊,比较深。孔的精度要求没有讲,在普通的摇臂钻床上加工能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