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加油过多有什么不妥?

楼主(2008-02-23):
减速机加油过多有什么不妥?低速运动减速机是否对油量要求低?请大虾不要嫌麻烦,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
加油过多?
油封用久了磨损了会造成漏油,造成环境污染;油加多了浪费;增加损耗.....
^_^

网友:
油加的过多会造成减速机内温度异常升高.
加的时候看油镜的液位指示.

网友:
少了不行
多了也不行

网友:
主要是温度会升高,
温度升高了,问题就多了;
1,油膜容易被压破,造成传动接触面磨损(比如齿面)
2,温度高了,润滑油很容易变质的,变了质的润滑油.....................

网友:
多了搅油,引起温度高,容易变质

网友:
油多了:
1、温度升高,导致润滑油粘度降低,导致润滑不良,依靠润滑油润滑的轴承和齿轮会磨损,长期运行,若是极压型工业齿轮油,不仅物理油膜改变还会导致化学油膜改性,直接导致齿轮点蚀等失效型式产生。
2、润滑油过多,搅油损失增大,动力有损耗。
3、润滑油泄漏:若为迷宫式油封,油加过多到一定液位即导致密封失效漏油;若是骨架式密封,油加过多,温度升高,原有密封设计参数改变,骨架密封内唇工作环境恶化,老化加剧漏油。
4、在某些定位精度高的场合,若无闭环控制(编码器测速,速度反馈),润滑油过多还会导致速度不稳。

网友:
发热量大;容易渗漏;等等

网友(2012-03-25):
菜鸟学习中,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