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弹引信室内TNT清除,技改要求设计一种手持气动工具---求助

楼主(2008-02-23):
炮弹引信室内TNT清除工具请帮我了讨论些方案
   炮弹在装完TNT炸药后,需钻引信室,但引信室上部的一部分TNT是要清除的。目前都是手工用铜钩子清除,技改要求设计一种手持气动工具。
   请大家帮我考虑考虑方案。

网友:
改变工艺,快填满的时候放入一个胎具继续填充,最后把胎具拿出来自然形成所需要的空间,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镶个薄壁的塑料套,装满后取出来即可。是否行?

网友:
请问装药是用什么方法?

楼主:
改变工艺是不行的,我们的 装药是采用螺旋装药,要保证口部密度的。

网友A:
可作出一套嵌块组,嵌块组的中心抽芯上有装药孔,嵌块组外形如弹头上部装完药的空腔,装药前先放入这套嵌块组,装完药后先抽出中心抽芯,再取出四周的嵌块。不知这样可行否?

网友:
可以的话还是在装的时候用模具留着空间好

网友:
能不能 钻呢?气动的钻也有的。

网友B:
不知弹头是立装药,还是卧装药。如卧装药可否做个螺旋刮出器上部装挡盘限制深度,用机械带转流水线作业。立装药也可用但要解决刮下的药出来干净。不知行不?另外你用人工钩药完成一个需多长时间?

网友C:
参考一下洛阳铲,应该对您有帮助,

网友D:
军工没有接触过,自制一个类似搅龙的钻头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作出一套嵌块组,嵌块组的中心抽芯上有装药孔,嵌块组外形如弹头上部装完药的空腔,装药前先放入这套嵌块组,装完药后先抽出中心抽芯,再取出四周的嵌块。不知这样可行否?

这样是不可以的,
   我们的工艺是螺旋立式装药,每天的产量是在1000发以上,做嵌块组的方法,取放是很麻烦的,而且存在安全隐患,TNT属于易爆物,军工对这方面要求是很严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弹头是立装药,还是卧装药。如卧装药可否做个螺旋刮出器上部装挡盘限制深度,用机械带转流水线作业。立装药也可用但要解决刮下的药出来干净。不知行不?另外你用人工钩药完成一个需多长时间?

实际上我们的 工艺过程是这样的:
      先是螺旋装药-——再钻引信室——然后清除图中所示的药。
      清除这部分药困难处是弹丸内膛有的 角度,所以现在都是用钩子钩,弹子是卧放的,钩一发大改10——2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洛阳铲,应该对您有帮助,

就是盗墓的洛阳铲吗,可否详细说说你的 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军工没有接触过,自制一个类似搅龙的钻头是否可行?

是类似这样的 搅龙钻头吧,不知具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类似这样的 搅龙钻头吧,不知具体怎么用?

基本就是这种,但要制成多头的(这个是单头的),再制的立式简易工装,使其慢速垂直旋转(外径尺寸依据要求用工具磨加工)即可取出弹头内的炸药。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要把倒锥形那块的装药掏出来吧,可以在轴上固定一个套,套上面焊两个铰链耳,铰接两把刀片,轴一转,刀片向外张开同时旋转,即可刮下装药,当然轴最好做成空心的,在外部径向开几个长孔,装一个罩子,一次将药粉吸出来。

楼主:
我的问题是把锥形那部分要挖出,搅龙是可以把直孔的 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要把倒锥形那块的装药掏出来吧,可以在轴上固定一个套,套上面焊两个铰链耳,铰接两把刀片,轴一转,刀片向外张开同时旋转,即可刮下装药,当然轴最好做成空心的,在外部径向开几个长孔,装一个罩子,一 ...

朋友能否给个简图,
和下面的这个基本类似吗,不知道刀面能够旋开

网友:
不知道你的确切尺寸,简单画了下。大致的意思和你的差不多,尺寸优化就由你来做了。罩子的接管上做一管的真空发生器相连,以便吸出药粉,轴孔最好做成圆孔,开键槽,方便和气动马达连接,罩子不转,轴套转。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朋友热心帮忙。
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轴转动时能否把刀打开,打开后能否把药清掉,还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还是需要试验一下,才能确认。

网友E:
轴转动时刀片向外张开,这是必然的,飞球式调速器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游艺设备也有这种原理的,你的药粉有多硬,这我不知道,要提醒你的是刀片张开旋转时可能会磨你的炮弹壳,这时你要加一个导向套以防磨损,另如果药粉硬的话,可慢些进给,别想一下就搞好。

网友:
另还有一种方案,你先还是试吧,没时间画图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的提醒,接下来我会先做一个简易的装置先试验一下。
弹药的硬度倒不大,但是气动马达的速度要是慢的话效果是不是也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转动时刀片向外张开,这是必然的,飞球式调速器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游艺设备也有这种原理的,你的药粉有多硬,这我不知道,要提醒你的是刀片张开旋转时可能会磨你的炮弹壳,这时你要加一个导向套以防磨损,另如果药 ...

飞球式调速器,是类似的 东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另一种方法是?方便的话介绍一下吧

网友G:
胜家孩子网友好!

结构如下:
1、设有一个“可以正、反转的套筒”,套筒下面有一个三角活门。
2、该活门正转时闭合,反转时呈90度打开。其作用是刮出下部角形。并能在完成任务后,
再正转将套筒抬升。
3、套筒内设一搅笼,其作用清料。
4、套筒和搅笼的转动为各自独立的两套调速系统。

syw   080303---04.36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胜家孩子网友好!

结构如下:
1、设有一个“可以正、反转的套筒”,套筒下面有一个三角活门。
2、该活门正转时闭合,反转时呈90度打开。其作用是刮出下部角形。并能在完成任务后,
再正转将套筒抬升。
3、套筒 ...
;

感谢朋友的 胜家孩子的 称呼
用搅龙能否完成刮出下部角形,
能否画个草图,

楼主:
不知道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2024-10-25):
TNT熔点80.4°C,且装填方式多为熔铸(安全性尚且可以|),清理方式完全可以用电热水蒸气清洁机冲洗内部让TNT熔化和热水一起流出到收集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