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软带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24):
我们公司给德国人有产品(重型机械),老外提出回转轴承安装时注意软带位置问题,我问过老师,他们知道,但是具体说不明白,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各位大侠没有知道的吗?不可能呀,这个轴承是大的回转轴承,大家讨论一下,生产轴承的应该知道

网友:
回转轴承的套圈上有部分滚道没有强化处理,在安装时,这个区域要避开轴向力(就是驱动电机小齿轮)及其延长线方向。
这个软带一般用红色标记。

网友:
软带应该是在滚道表面淬火时,淬火的相交区域.
一般淬火用火焰加热,轴承转动而加热火焰静止,就是滚道起始点和结束点的相交区域,那段区域硬度比较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