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能检测双面研磨机里面的研磨工件吗?检测的准确度怎样?

楼主(2008-02-24):
三坐标能检测双面研磨机里面的研磨工件吗?检测的准确度怎样?

机器原理:
   通过上、下研磨盘、太阳轮、游星轮在加工时形成四个方向、速度相互协调的研磨运动,达到上下表面同时研磨的高效运作。
下研磨盘可升降,方便工件装卸。气动太阳轮变向装置,精确控制工件两面研磨精度和速度。

现在我厂想通过自动测量系统来控制双面研磨机例如:设定研磨0.5mm研磨机研磨到0.5mm能够停止运行
请问各位大虾还有没有更精确的自动测量系统

网友A:
更精确的自动测量系统你指得是什么样的精度?机器本身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精确的自动测量系统你指得是什么样的精度?机器本身的精度是多少?

9B双面研磨机平面精度控制在0.001mm-0.003mm
13B-20B双面研磨机平面精度控制在0.003-000.009mm

网友A:
自动测量系统在你描述的机器在加工中控制尺寸精度倒是可以达到微米甚至更好,但是对于平面度是很难监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测量系统在你描述的机器在加工中控制尺寸精度倒是可以达到微米甚至更好,但是对于平面度是很难监测的

有没有国外的自动测量系统可以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
你描述的加工方法加工中的平面度检测我知道的应该还没有,而且平面度到你所说的精度加工中测量也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