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钻模板时,钻模板上镶钻套的孔的位置度要求是多少?

楼主(2008-02-24):
现设计钻模板时,钻模板上镶钻套的孔的位置度要求怎样来确定?请指教。

网友:
一般是根据你零件孔位置尺寸公差要求的1/4,举例:零件2孔之间的孔距为40毫米公差正负0.1,这时候钻模板底孔尺寸为40毫米公差正负0.025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来加工保证工装的定位精度。

网友:
我这边的钻套孔的位置也都是用线切割来保证位置度的 ,一般不会差多少, 钻套装上后还要试钻. 很少一次直接达到要求,都是要调节

所标的位置度按一楼的

网友:
钻模板上的孔我们一般用标镗加工,一般尺寸是0.01

网友:
我们原来也是标镗加工,但那时候就是达不到要求,我们是有7~8个孔在同一圆周上的,后来改为线切割来加工在。

网友:
线切割可以保证位置度要求吗?

网友:
长见识了,公差要求是1/4啊

网友:
对,用线切割加工孔位,其精度可达到0.001.如有必要,钻套可作成快速换的.

网友(2009-02-08):
1/4只是经验,具体的应该查一查标准

网友:
一般的教科书上都是推荐1/3到1/5

网友(2009-03-31):
嗯,有收获啊!

网友(2010-03-02):
学习了,不过这方面有什么标准可查吗?

网友:
有标准,推荐1/3-1/5,如果非要进行精度计算,那找教科书

网友:
应当根据所加工孔的位置精度定

网友:
1/5的较多

网友:
对,用线切割加工孔位,其精度可达到0.001.如有必要,钻套可作成快速换的.
引用 网友A:

什么线切割能达到这精度?坐标磨床都很难做得到

网友:
教课书上一般是零件公差的1/3

网友(2010-06-24):
各位大大~`查什么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