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轴承腐蚀生锈---请教

楼主(2008-02-24):
找了一晚上的,也在这里面看了一晚上的防锈办法的,但还是很迷糊,方法太多,还是不太明白那种适合我的所需。我是一名机械的,刚毕业不久,不懂的还请大家多多帮忙指教的。
  目前我们使用的INA那种小的滚针轴承,由于在运行时进行了喷洒酒精,轴承的运转很快的,所以轴承很容易生锈,最后里面的润滑脂也就都不见了,最终轴承卡死不转,严重的里面的滚珠体成了粉末。
可见需要一种耐高温,耐磨耐压的处理方法,查了一晚上,看到了有使用防锈剂,发蓝,黑水液,盐雾试验时间1~2小时;QPQ工艺处理,非晶镀等,
  就各位老前辈的经验看那种的表面处理比较适合

网友:
这是我在机械cad回你的,不过看了你的回复,貌似我推荐的方法不行。
一般来说使用防锈油比较好,并且有一定的润滑作用,如果可以的话,及时补加;
普通碱性发黑肯定不行,它的膜层不耐磨,容易剥落,高转速,高压下很容易剥落;
QPQ也不行,它是热处理,会有变形的,精密的轴承是不行的;
非晶镀的话也不定行,要看镀层与基体的结合力,要获得好的效果要找水平高的表面处理和如处理厂家。

BTW:这东西多贵啊?本来就在上海,可以试试我们的纳米石墨沉积,是干润滑的,没有润滑油减摩效果也很好,但是这么小,我怕给镀报废了,呵呵。

网友:
镀钛合金吧,耐磨,防锈。

网友:
氮化或者盐浴可以吧,抗腐蚀性比发黑处理的零件提高几十倍,效果很好。

网友:
酒精是易挥发的液体,临时作为除锈剂是可以的,但要当润滑剂肯定是不行的

想提高滚针的硬度来提高使用寿命,也是种方法,但不是最佳方法

校核轴承承载能力,润滑良好,密封、冷却系统符合要求

楼主:
首先感谢2楼的耐心回复,我明天去拍些图片给大家看看,大家给点意见的。
楼上的对于我说的有点误解的,我们使用酒精不是作为润滑剂的,而是由于需要而用的,结果酒精会随着设备而进入到辊子里的滚针轴承去,个人猜测稀释了辊子里面的润滑脂,同时由于滚针轴承与其外套筒的摩擦而慢慢磨损。

网友:
轴承设计时都是按照有润滑脂润滑的情况来设计的。你们用酒精把油脂溶解掉后,滚动体和套圈之间磨损加剧,轴承的寿命就无法保证了。你们使用酒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那么危险的事情,真是难以理解。要是高速轴承最后卡死那下蹦个小火花出来,那不是要闯祸?

网友:
QPQ还是最佳选择啊,耐磨性极大的提高,至于变形只是隐患,还得找个好的厂家来做啊,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QPQ的盐浴软氮化,我们在昆山也有分公司

网友:
楼主的问题属于酒精的跑冒滴漏,解决问题应该从设置酒精隔离装置,整治酒精浪费着手。
打个比方,无人值守的铁路道口经常发生撞死行人的事故。应该设立道口自动栏杆和警示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而不应该鼓励人民群众加强体育锻炼使他们更经撞。
同理,你也不应该用加强轴承的思路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的纺织机械在生产的时候都因为需要喷洒水雾,所以有很多部件需要镀锌,镀铬等。选用的轴承有很多也是电镀过的,或者塑料.陶瓷等。

网友:
各位回帖的大侠想必都是表面工程的业内人士,你们是从表面处理的角度为楼主提供意见。本人想从轴承技术和工厂管理的角度给楼主提供一些意见。
1、轴承生锈问题可以进行表面处理也可以使用不锈钢材料来解决。
2、轴承是一种精密零件,沟道表面粗糙度和游隙等指标已经达到小于μm或者0.1μm的级别。经过镀层或者沉积等方法的处理是否还能保持这个精度?如果不能保持,轴承仍然会发生早期失效。
3、没有润滑的轴承是达不到设计寿命的。可以考虑防水密封环和耐水油脂(耐水油脂可以耐水,但是否耐有机溶剂--酒精?)。
4、酒精是一种危险液体,酒精会进入设备内部破坏轴承表明酒精的使用已经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有必要从节约和安全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检讨。

网友(2008-04-07):
可以考虑镀铬

可以考虑镀微裂纹铬 即耐磨 又可以起到润滑作用

网友:
在国内,金属防护方面具有权威的专家应该是北京邮电大学化学防护研究所所长彭道儒教授,他发明的纳米钢铁防锈剂系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领域,本品为人工合成的有机纳米新材料,无毒、不污染环境;它能通过分子电子机能在钢铁表面形成牢固紧密的保护膜,对钢铁有十分显著的防锈作用;对防潮湿、防工业大气腐蚀均有优良效果;还有良好的润滑性与耐磨性,因而能延长钢铁制品的使用寿命。
    楼主不妨打电话咨询一下北京邮电大学化学防护研究所山东办事处
    0535-63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