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高精度,线切割丝杆如何调整?

楼主(2008-02-24):
一台快走丝线切割机最近割出的零件尺寸经常超差,例如:Cr12,¢80,厚25,椭圆度最大点为0.08,且一般椭圆度最大点和最小点在垂直45度的地方,在排除其它因素的情况下,能否调整X轴或Y轴丝杆来提高精度吗?如何调整?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不知你的机床是啥型号,如果工作台没有手轮是伺服电机带动在设备参数里调,如果是手摇轮有步进电机带动则将道轨防护板拆下,工作台摇到最里,丝杠上有一个双层螺母,里面厚的是丝杠螺母,外面薄的是调整螺母,上面有两个螺丝,将百分表固定在床身上,表头打在工作台上,拧松两个固定螺钉,旋转调整螺母(微调),拧紧螺钉,前后摇手轮十格,观察表的变化,反复调整,只到每摇十格误差不超过半格,xy轴调法相同。

楼主:
谢谢bhp46713769!
7 k2 ]" P% s1 f. ~' \机床是DK7740,宁波产,带手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