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有一台旧滚齿机,厂家和型号都不知道了---求助

楼主(2008-02-25):
我厂有一台旧的滚齿机,生产厂家和型号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它的差动定数了.现向各位高手求助,谁知道有关信息?????谢谢.

网友:
像是Y38,重庆滚齿机厂。
图片不够清晰

网友:
本论坛发帖三小时以后就不能编辑修改了?
从第二张照片看,后立柱不像Y38的

楼主:
这个滚齿机可以加工10模数,外径800MM

网友:
去年年底刚好陪朋友买Y38,所以对这有了一点了解.楼主的这机器应该是Y38-1型的,比Y38型号要新.Y38的立柱是固定的.厂家看不出来,重庆产的质量好点.不知差动定数是不是一个数值?如果是我可以问下朋友.也许他知道.

网友:
如果是Y38-1,则差动定数可能是【6.96301】,
如果是Y38,则差动定数是【7.95775】。
请自己验算一下是否正确。差动定数一定要弄准确,否则,后果严重!
提供一个建议:可以找一个已知螺旋角的斜齿轮,装在滚齿机上,校正。按估计的定数计算差动挂轮,用百分表打螺旋线,如果吻合,则差动定数正确了。否则重新估计定数,重新计算差动挂轮。

网友:
国产的差动定数都为整数9或10

网友:
Y38,我们厂也有一台一样.

网友(2008-03-29):
我们厂也有一台滚齿机也不知道那个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