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g转pdf小软件

楼主(2008-02-25):
大家先用Pdg2Pic.exe把PDG转为图片格式,再用FreePic2Pdf.exe转为PDF阅读保存
很方便的中文版,请大家试试.

网友:
试一下,正好有几本书还没看

网友:
谢谢楼主!
   第一个需要装超星软件或注册PDG2.DLL文件,其余可用。为方便,还请提供PDG2.DLL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我没有PDG2.DLL文件,你可以下载一个超星软件试试,这个软件的好处是可以整个文件转换,不用单页转换.

网友:
这个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PDG格式转化为PDF格式的方法,06H以下的可以用Pdg2Pic和FreePic2Pdf这两个软件配合转换,有需要注意的地方:1: 使用软件Pdg2Pic.exe将pdg转化为jpg格式的文件,注意在参数选项中选择图片效果为100%.
2: 使用软件FreePic2Pdf.exe将jpg转化为pdf格式的文件,注意在参数选项中选择300DPI.
下面我给个使用截图,方便使用!

楼主:
谢谢老霍的介绍,转换一本500页的电子书只需5分钟。

网友:
感谢指导,解决了不少问题!

网友(2008-10-09):
只看该作者

感谢提供好资料来共享!

网友:
真不错!软件也有了!使用说明还一目了然!谢谢大家!

网友(2008-11-11):
谢谢楼主,我找了好久啊

网友:
谢谢楼主,用着还行

网友(2008-12-14):
下了 还很好用谢谢

网友(2009-01-20):
真的很好用,谢谢提供!!!

网友(2009-02-21):
用了一把,不错,但转换后的清晰度不是太好。
另:谁有word与pdf的相互转换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主,虽然我下了还没装呢

网友:
尝试一下,实在用不惯超星!

网友(2009-04-10):
转换一本500页的电子书只需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