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AXA打开DWG格式文件

楼主(2008-02-25):
我在用CAXA打开DWG格式文件时,会出现很多如图所示的图框,点打开吧,不知道打开什么,一直点取消吧,取消到最后是打开后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各位有用CAXA打开过DWG格式的文件没,打开时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没有?如果谁知道该如何解决,请指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别管他的提示!
一直”取消“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的,不过会乱码!

楼主:
我一直取消了,可到最后就什么也打不开,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先把dwg格式另存为dxf格式,再用caxa打开.

网友:
楼主!
要不,你转换一下吧!
电子图板不是有自带的DWG/DXF文件转换为EXB文件的转换器吗?

楼主:
我忘了说清了,我就是因为没装AUTOCAD才想用CAXA打开的,如果AUTOCAD那就直接打开了,就不需要用CAXA去打开了.

网友:
直接打开不行
在CAXA-XP中点文件-数据接口-DWG/DXF文件读入-选中文件即可

网友:
点文件直接打开是不行的。
应点文件-数据接口--DWG/DXF文件读入-选中文件即可。

网友:
哈哈!楼主遇到到问题我也遇到,原因是CAXA的版本太低,如CAXA-XP版本就无法打开DWG2005版本以上图纸.

网友A:
哈哈,我知道为什么,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也一直以为是什么都没有.其实你已经打开了,只不过因为不是CAXA画的,所以他的定位就不是一个,你只需要用鼠标的滚轮,一直缩小,就会出现图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知道为什么,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也一直以为是什么都没有.其实你已经打开了,只不过因为不是CAXA画的,所以他的定位就不是一个,你只需要用鼠标的滚轮,一直缩小,就会出现图纸了.

谢谢了,我按大虾说的的确可以了,原来这么简单的东西,因为不知道却变的很困难.现在能打开图纸了!

网友:
是可将DWG格式转为CAXA格式的,可能是本子低的问题。

网友(2008-08-09):
只看该作者

网上免费下载CAXA2007,问题全解决。

网友:
转化格式后,点缩放活者点全部显示功能都可以看到的 !

网友(2008-09-18):
我的 CAXA就读不了CAD

网友:
不用取消,出现的 是提示选择字体
CAD和CAXA字体不一样。CAXA字体很少,只要找到CAXA安装目录下的FONTS文件打开,里面就能看到字体了,不停双击那个字体打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知道为什么,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也一直以为是什么都没有.其实你已经打开了,只不过因为不是CAXA画的,所以他的定位就不是一个,你只需要用鼠标的滚轮,一直缩小,就会出现图纸了.

为什么用滚轮,直接点全图查看不就可以了

网友(2009-03-13):
一直”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2009-07-16):
如果用CAXA2005以上的版本,就可以打开的
如果用CAXA2007的话,还有批量转换成exb格式文件的功能
1.直接打开,文件类型选定为“.dwg”即可
2.如果图纸较多,为了快捷方便,可以批量都转换成“.exb”后再进行编辑
遇到提示,一直”取消“就可以了,如果看不到图形,“视图”——“显示全部”即可
如果出现文字乱码,查看该文字风格(CAD中叫文字样式),把其使用的中文字体重新确定即可

网友(2010-06-04):
10楼说得对!
缩小后,就能看到了.
谢谢.

网友(2010-11-14):
你只需要用鼠标的滚轮,一直缩小,就会出现图纸了.

网友:
在CAXA-XP中点文件-数据接口-DWG/DXF文件读入-选中文件即可

网友:
直接打开,按隹ESC就行了!

网友:
应点文件-数据接口--DWG/DXF文件读入-选中文件即可

网友:
你转换一下吧!
电子图板不是有自带的DWG/DXF文件转换为EXB文件的转换器吗?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完美的转化办法,即便打开也总有些东西识别不了。

网友:
把文件拖放到CAXA,按住ESC就行了!我一直这样打开CAD图

网友:
你看看你的版本对不?

网友:
上来逛逛看看,我也没试过,

网友:
一直点取消就可以了 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还是不会呀,说的详细一些4 |+ G5 _9 s" o) T6 y

网友(2011-05-14):
同意10楼的,我也遇到过,当时把我急死,后来无意中找到了,当时心情好好

网友:
这里面可能牵涉到字体的转换,我也遇到过,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完美的打开了!!!

网友:
点个取消就OK了,我一次也是挺郁闷的,就直接关掉了,不过在一次不小心点中取消时发现打开了,呵呵。